[DCDC] 请高手指教,如何将5V2A升压成24V3A的直流电

楼主(2018-11-08):
请高手指教,如何将5V2A升压成24V3A的直流电

网友A:
这是真高手,我也求。5v2a是10w,24v3a是72w,多几个,电厂就不需要了。

网友B:
按照90%效率计算,72W的输出需要5V电源能输出至少16A的电流,楼主确认下吧,如果5V电源只能提供2A的输出电流,那是不可能实现的

网友C:
需求不明
如果72w是短时的那倒是可以的

楼主:
我的目的,用充电宝输出的2A,我的烙铁是24V3A的,在没有220V电源的时候,想用充电宝供电,使用时间10分钟就够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的目的,用充电宝输出的2A,我的烙铁是24V3A的,在没有220V电源的时候,想用充电宝供电,使用时间10分钟 ...

。那样10w的电烙铁估计只能暖手

网友E:
假定电池是3.7V10AH,大概37WH,能量是够了的。
把10000maH以上的充电宝拆了,电池拿出来做成24V升压,可以用的。

网友F:
一般充电宝里面用的电池都是最差的B类甚至C类电芯。最多也就支持1C放电,甚至可能还不到。由此计算,一个10000mAH的充电宝,也就能输出37W的功率,再大的话,电池会发热,甚至可能爆炸。
另外,充电宝里面的升压电路是没法输出那么大功率的,2A输出,也就是10W的功率,想输出37W,也要绕过这个升压电路才行。
不过有些动力电池,是可以支持大功率放电的,比如电动工具中的电池,还有航模电池等。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的目的,用充电宝输出的2A,我的烙铁是24V3A的,在没有220V电源的时候,想用充电宝供电,使用时间10分钟 ...

充电宝是不可能的,但是采用航母用的动力电池,15-20A放电,完全可以正常输出,这样条件,你才可能驱动这个电烙铁。
至于升压,外驱MOS管的升压芯片做这个功率还是挺简单的哈。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的目的,用充电宝输出的2A,我的烙铁是24V3A的,在没有220V电源的时候,想用充电宝供电,使用时间10分钟 ...

有想法,我也想知道行不行。但总感觉不靠谱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那样10w的电烙铁估计只能暖手

10瓦,取暖肯定不够,但是烙铁头摸了肯定烫手。。。

网友F:
某宝上有卖,用充电宝供电的,5V,8W的电烙铁。小的焊点还是能焊的,大的就不行了。

或者买一个电钻上用的25V锂电加一个充电器,也可以带24V电烙铁工作哦。

楼主:
和你们说的用其他电池都可以实现,但是我想做个方便点的把,因为充电宝,谁都有,用起来非常方便,至于另外用电池,出去焊接,还要带着,没多大意义了

网友I:
6节18650电池串联就能搞定的事情干嘛要用升压?

楼主:
引用 网友I:
6节18650电池串联就能搞定的事情干嘛要用升压?

我想在市场上现有的充电宝改,它只输出5V啊

现有的充电宝能输出24*3/5=14.4A电流吗?考虑效率的话至少需要充电宝输出15A电流,你见过这种充电器吗?有了给我说一声我也买

网友J:
没事,停电的时候顺便再用充电宝升到220v开空调凉快凉快……

网友K:
不符合要求你提的

网友:
无法实现,不符合能量守恒定律。

网友L:
哥啊,你这个功率不守恒啊

网友M(2019-01-18):
只有真正的高手才能完成

网友N:
如果这个电路能实现,我想用一节1.5伏的干电池升到220,10A,接上空调,想想都爽!!!

网友O:
这想法是不错,5V,2V升24V3A,给你个公式,输出功率=总功率-损耗功率,这个是基本常识,几百年后可能能实现

网友P:
你这要做出来人类的能源问题也解决了

网友Q:
你输入才10W,输出就72W了,这样肯定是不可能的,用boost升压做,功率没那么大

网友R:
看了评论,硬憋着没有笑出声来!你们这些人太坏了,楼主有个幼稚的想法不行吗?万一若干年以后实现了呢!

网友S(2019-06-25):
完全可以实现,充电宝被保护板恒压恒流所以输出只有5v2a,可以直接跳过保护板输出3.7v电压,用升压模块升至24v,用8节以上动力锂电池驱动保证足够电流输出。为什么不能实现?充电宝那么难到就只有一节电池?一节特斯拉拆机动力18650,3.7v10a,8节以上还不够?应急完全够用了。

网友S:
看到那么多人说不能实现,我就笑了

网友T:
自己做一个充电宝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U:
只能说想象力不错只是有点脱离实际。

网友V:
楼主好像没说是充电宝吧,如果不限制手段,比如引入新的电源,这样到是有的考虑!

网友W:
找支持快充的充电宝,一般能有12V1点几A的输出,牛一点的支持两路同时输出,那就有二三十瓦了, 只是这东西要协议芯片,要不然输出是没有12V的。然后再用常规的BOOST芯片就可以了,勉强能用。

网友X(2019-07-31):
买几个24V5A的电瓶带着不就行了

网友X:
还不用转换电路

网友Y(2019-12-12):
你可以自己用电炉丝绕一个5V供电的,野外专用电烙铁,电流就限制到2A,当然功率也就只有10W,可以应急用用。如果经常出外用可以考虑燃气烙铁,或者自己做一个专用电池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