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EMIFA启动后无实时画面显示

楼主(2018-11-08):
开发板通过CVBS接口与电视机连接。
1.CCS仿真时TV能正常显示实时视频画面;
2.将程序写到Flash后,TV没有实时画面出来;
3.为验证flash正常否,通过测试程序测试结果正常,然后烧了一个LED控制程序进去,LED也能按预期闪烁;
总结下问题,CCS仿真时TV有实画面,通过EMIFA启动后无实时画面显示.

网友A:
LED的程序够小,DSP芯片的内置loader能够完成全部程序的加载

网友B:
嗯,而电视地个程序估计是过大了,需要二次引导。

网友C:
这个还是在flash 读写这一块的跟整体程序的衔接上的

网友D:
视频采集的话,数据量还是蛮大的,用的flash的容量应该不小的

楼主:
嗯,我知道了,多谢

网友E:
仿真可以   下载进去只要跑起来肯定就没问题啊
flash中的效率比较低一些

网友F:
数据的flash读写效率还是比较重要的

网友G:
这个问题的就不是很清楚的了

网友H:
这个好好看下的吧

网友I:
这一块的有啥需要重点注意的地方的么?

网友E:
LED灯正常     至少说明代码加载了   如果其他不支持   是不是代码执行太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