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实际效果

楼主(2018-11-08):
现在一个项目中需要使用IAR链接raw binary image 来初始化一些数据。按照网上说的方法设置  the file, symbol name , segment name , alignment ,编译链接没有出错,但是没有实际效果

网友A:
请问楼上这个是为什么吗?我不是很懂啊

楼主:
谢谢~~现在可以写入数据了,但是地址不对劲,不知道是不是设置的有问题

网友B:
楼主截个图发上来看看,文字描述的没看懂

网友C:
此问题的关键是需要汇编程序生成raw binary文件,其他的设置很容易实现。

网友D:
汇编成原始二进制文件?

网友E:
需要汇编程序生成raw binary文件

网友F:
看一下你的程序。

网友B:
初始化数据还是通过变量初始化设置的吗

网友G:
没有看懂呢。
你的工程文件报错吗?

网友H:
链接外部二进制文件?

网友I:
Project Options->Linker->Input->Raw binary image

网友J:
https://blog.csdn.net/q1070292175/article/details/54176027

网友K:
IAR EWB V820.1

网友L:
在Option->Output converter->Output format里面设置bin文件生成就可以

网友M:
生成bin文件?

网友N:
Output\Format,里面选择“Other”,在下面的“Output”选 “raw-binary”生成bin

网友O:
要生成.bin文件,所以开始勾选的是other Output:raw-binary

网友P:
在option里面output converter选raw binary生成bin文件的

网友Q:
楼主需要什么功能呢?

网友P:
初始化数据没有使用过。

网友H:
大部分的烧录器都能烧录多种格式的文件

网友O:
要仿真,所以要改回C-SPY仿真模式

网友I:
选择文件,填变量名,段名,对齐,如 symbol_0, .text, 4

还要在Keep symbols中填上对应的变量名

网友N:
可能文件超出了范围了。

网友J:
IAR 链接外部二进制文件的实现

网友M:
这个可以离线生产这个文件。

网友K:
二进制文件很大?

网友L:
还需要在Option->Linker->Output里面设置成生成 .out 的文件格式

网友Q:
直接在代码里面生成不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