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有没有液晶屏驱动芯片啊?

楼主(2018-11-08):
CY有没有液晶屏驱动芯片啊?

网友A:
PSoC就可以呀,呵呵

网友B:
PSOC性能肯定没问题,关键是灵活。

楼主:
不过对PSOC来说,IO是很贵的,一般MCU+LCD driver肯定便宜。

网友C:
嗯,除非你不care成本,或者PCB太小,放不下2个IC。

网友D:
用内部资料去模拟个时序也行啊,比如控制寄存器之类的都可以,就相当于51的IO口控制~

网友E:
恩恩……楼上说的是,速度要求不高的话可以模拟串行通信!!

网友C:
psoc3中cy8c38系列的机器周期是多少

网友F:
是你设置的CPU_Clock频率的倒数

网友G:
它的时钟是编译器根据你的代码进行优化选择的

网友H:
嗯,,具体多少要看你的应用及代码,当然你也可以通过调用系统函数自行设置时钟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