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谁知道PCB元件库命名规则

楼主(2018-11-08):
谁知道PCB元件库命名规则

网友A:
集成电路(直插)
用DIP-引脚数量+尾缀来表示双列直插封装
尾缀有N和W两种,用来表示器件的体宽

网友B:
嗯,N为体窄的封装,体宽300mil,引脚间距2.54mm
W为体宽的封装, 体宽600mil,引脚间距2.54mm

网友B:
比如:DIP-16N表示的是体宽300mil,引脚间距2.54mm的16引脚窄体双列直插封装

网友C:
pcb  的元件库名称, 其实来自各个厂家不同的封装命名, 而且有的封装相互不统一.
来自不同的厂家和规则. 感觉有点乱吧.
约定俗成啦, 没有办法了

楼主:
贴片的呢

网友D:
用SO-引脚数量+尾缀表示小外形贴片封装
尾缀有N、M和W三种,用来表示器件的体宽

网友D:
N为体窄的封装,体宽150mil,引脚间距1.27mm
M为介于N和W之间的封装,体宽208mil,引脚间距1.27mm
W为体宽的封装, 体宽300mil,引脚间距1.27mm

网友E:
举个例子吧

网友E:
SO-16N表示的是体宽150mil,引脚间距1.27mm的16引脚的小外形贴片封装

网友F:
嗯,若SO前面跟M则表示为微形封装,体宽118mil,引脚间距0.65mm

网友G:
SMD贴片电阻命名方法为:封装+R

网友H:
碳膜电阻命名方法为:R-封装

网友H:
如:R-AXIAL0.6表示焊盘间距为0.6英寸的电阻封装

网友C:
水泥电阻命名方法为:R-型号
如:R-SQP5W表示功率为5W的水泥电阻封装

网友I:
元件PDF上有相应的封装名的话,你就按上面的写,没有的你就整个ABC也无妨,只要你自已分得清就是了。

网友J:
各个公司的细节可能不一样  所以 应该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网友H:
这个也没有特别的硬性规定的,根据设计者个人的习惯还是可以的。

网友K:
各个公司的命名规则可能不一样,不过每个器件都会有尺寸标图的

网友L:
其封装分为二大类:一类是分立元件的封装,一类是集成电路元件的封装

网友M:
用手工绘制封装元件?

网友:
集成电路(直插)
   用DIP-引脚数量+尾缀来表示双列直插封装

网友N:
极性电容 ELECTRO1或ELECTRO2

网友O:
封装就是元器件的 样子

网友P:
指定该元件的封装形式,也就是把对应的封装形式指定给该元件

网友Q:
楼主看看网上都说明的资料。

网友R:
https://wenku.baidu.com/view/ccffef3c102de2bd9705889e.html

网友S:
按规范化统一将来命名

网友T:
PCB封装库命名规则都是约定俗称的。

网友S:
网上有很多的资料。

网友L:
最常用的几种封装形式

网友R:
PCB封装库命名规则资料。

网友M:
这个只要自己知道就可以了。

网友Q:
这个都是自己定义的。

网友:
集成电路(贴片)
  用SO-引脚数量+尾缀表示小外形贴片封装

网友P:
格式都是无所谓的。

网友N:
发光二极管 LED

网友O:
原理图库就画原理图时 元器件显示的样子,如电阻、电容、二极管就在这个SCH文件夹下Miscellaneous Devices.ddb 这个库里 PCB库就是库里有没有某个元器件的封装

网友T:
楼主根据需要定义就行。

网友U:
这个是有现成的命名规则的哈

网友V:
PCB的电子元器件的命名的现在行业都是一致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