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在做音视频的时候用到的数据格式是多大的?

楼主(2018-11-08):
一般在做音视频的时候用到的数据格式是多大的?

楼主:
以音频为例存储的pcm码为16位的格式,在中间编码和解码的时候会扩展成32位的计算吗?

网友A:
貌似做mdct和量化等操作时所用的量化以及cos表都是用8位的定点小数或者整数

楼主:
有谁能详细说说音频和视频编解码的时候数据位宽的变化 吗?

网友B:
音频的位宽一般情况下只会减小不会增大吧

网友C:
不同的音频编解码需要的位宽不同,8bit 16bit都有,但视频编解码一般都使用8bit位宽

网友D:
见过8位的

楼主:
嗯,我知道了

网友E:
数据格式是什么

网友F:
播放音频文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音频为例存储的pcm码为16位的格式,在中间编码和解码的时候会扩展成32位的计算吗?
...

这个不能的。

网友G:
最大支持多少位吗?

网友H:
你是要使用DSP处理吗?

网友I:
引用 楼主:
以音频为例存储的pcm码为16位的格式,在中间编码和解码的时候会扩展成32位的计算吗?
...

能够做扩展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以音频为例存储的pcm码为16位的格式,在中间编码和解码的时候会扩展成32位的计算吗?
...

数据格式都是不一样的。

网友K:
一般都是32位的吧。

网友L:
存储的形式不一样。

网友M:
DSP处理吗?

网友H:
是什么的数据格式呢?

网友E:
mp3的格式吗?

网友G:
这个还真不知道怎么实现的呢

网友F:
支持的数据大小没有限定的。

网友:
编码都是固定的。

网友M:
可以使用DSP做音视频处理。

网友L:
具体说明你要实现的什么功能呢

网友K:
你要使用什么格式呢?

网友J:
不一样的系统都不一样了。

网友I:
楼主的意思是要实现什么呢

网友N:
这个是有特定的设计数据协议的

网友O:
这一块的就不是很清楚的了哈

网友P:
这个根据数据协议的定义的吧

网友Q:
只知道这个数据量是非常大的,但是具体的就不是很清楚的

网友R:
这个怎么说?
是由数据协议决定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