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线载波通信系统

楼主(2018-11-08):
求教如何用TMS320C6416T做电力线载波通信系统的做法和源程序,本人万分感激!毕业设计。。。

网友A:
直接买个电力系统载波模块 用TMS320C6416T做控制

网友B:
你先买个电力载波模块  然后了解如何使用  在完成与dsp的通信就可以啦

网友C:
如果你的毕业设计的重点不是电力载波模块的设计,采纳上面的建议还是不错的

楼主:
嗯,我试试

网友D:
电力载波应该是有成熟的模块了     买了直接做控制

网友E:
电力载波系统的开发不是很容易的呢

网友E:
这个可涉及到很多方面的知识的,,特别是高压环境的处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