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段式液晶

楼主(2018-11-08):
(无正文)

网友A:
什么液晶

楼主:
由于液晶为定制的,所以搜不到。

网友B:
这个不好搞,需要知道液晶的驱动协议。

楼主:
我吧液晶拆下来用电压扫过去,已经画出了LCD的逻辑图,也找出了COM口。并且发现4个COM的波形不变。

网友C:
你想做什么呢

楼主:
我想用另一块430做一个协议分析,分析出原单片机送出的数据

网友D:
是直接带段式 LCD 驱动的 MCU 吗?

网友E:
由于 LCD 驱动使用多级电压. 估计很难处理?

网友F:
段式LCD有多个参数,估计要做很多测试

网友G:
TM1723液晶屏驱动芯片可以用用看

网友H:
集成液晶驱动还没有玩过   如果将他直接暴力拆解   然后按照他的PCB板画原理图   不知道难度大不大   呵呵

楼主:
嗯,我试试

网友I:
"用另一块430做一个协议分析,分析出原单片机送出的数据"

我觉得如果做工具, 那就不在于这个成本, 你可以考虑 SPI 接口液晶, 控制方便, 什么单片机都可以驱动, 还有漂亮色彩的 TFT 屏, 用颜色分辨数据类型更有利于分析.

网友J:
或者直接通过串口发给电脑, 利于数据的保存来慢慢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