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请教个stm32l0串口打印的问题

楼主(2018-11-08):
程序里面使用了微库打印prinf正常。
比如先用printf(....)正常输出一些列数据
然后再用HAL_UART_Transmit(&huart1, (uint8_t*)config_data, 8,1000); 直接打印会乱码,这是为什么?

网友A:
请问 微库是什么呀

楼主:
如果config_data改为printf打印又正确。

网友B:
printf应该重定义了串口,这时候,使用HAL_UART_Transmit不就冲突了吗。

网友C:
或者说printf中也是用了HAL_UART_Transmit重定向的,我打印一直使用HAL_UART_Transmit的。

网友D:
乱码多半是波特率不对的问题,拿示波器量一下输出的波形对应的波特率 看是否正确

网友D:
用示波器看下,发的数据是什么;

网友E:
可能ASC和HEX转换问题吧

网友F:
应该是波特率不对吧,或者参数设置错误。

网友G:
乱码是什么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