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安装HC-PM18时遇到“系统找不到文件问题”

楼主(2018-11-08):
最近刚在芯圣买了HC-PM18烧录器,在安装驱动的时候出现系统找不到文件。按文档所说,可能是操作系统问题。现在只有一台电脑,有没有人遇到过?怎么解决,除了重装系统外?谢谢

网友A:
禁用数字签名了吗?

网友B:
禁用数字签名

楼主:
已经禁用了。

网友B:
再下载一次PM 18 的安装包  可能下载时丢失了

网友C:
我半个多月前,也遇到和你一模一样的问题。在我的台式机上安装一切正常,在我的破笔记本电脑上,怎么装都不行,折腾了我好几个小时,后来重装系统,终于弄好了。

网友D:
部分精简WIN7操作系统由于文件缺失可能出现安装失败的情况,请安如下步骤处理:

1.检查WIN7的安装目录下有没有这个文件:c:\windows\inf\mdmcpq.inf
2.检查WIN7的安装目录下有没有这个文件:c:\windows\system32\drivers\usbser.sys

如果系统中没有上面两个文件,就不能直接安装设备驱动

解决办法:
关闭杀毒软件,以管理员权限运行“驱动补丁”文件夹中的“缺失文件补丁.bat”

驱动补丁地址C:\HolyChip\HC_DRIVER\VirtualComportDriver\安装失败解决方法\驱动补丁(注:安装芯圣驱动后,C盘即有此文件。)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部分精简WIN7操作系统由于文件缺失可能出现安装失败的情况,请安如下步骤处理:

1.检查WIN7的安装目录下有 ...

同意,很大程度上应该是系统的问题。

网友F(2019-01-18):
我也遇到了同楼主问题,经过2天研究,最终解决.一开始HC-ICE的驱动也装不上,直接运行HC_DRIVER(3.0.1.0).exe,一直闪黑窗.
索性直接解压HC_DRIVER(3.0.1.0).exe,然后根据里面提示进行查看哪里出错,最终发现安装Virtual COM Port(虚拟串口)找不到指定文件,然后去STM官网下载VCP_V1.5.0_Setup_W7_x86_32bits.exe,安装还是提示失败,
百度后修改文件(路径C:\Windows\inf\mdmcpq.inf)  .还修改了  ,
把CH340/SETUP.EXE安装一遍,然后把mfcdll_x86\所有.dll复制到C:\Windows\System32.
最后HC-ICE驱动安装成功,到此HC-ICE安装算完了....

接下来是HC-PM18,插上装驱动一直提示找不到指定文件,然后根据前面的经验试着修改(路径HC-PM18 V4.0.13.0\Driver\x86\hcusb_x86.inf)  ,
刷新硬件然后提示安装驱动,到此HC-PM18驱动成安装.
我的是ghost版win7,32bit 旗舰版(方法供参考不一定环境都跟我这台电脑一样,可能不需要其中一些步骤)

网友F:
这个是STM官网虚拟串口https://www.st.com/zh/development-tools/stsw-stm3210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