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STM32中,systick具体延时时间是怎么计算的?

楼主(2018-11-08):
Delay()函数延时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A:
ms级延时函数,根据系统的主时钟变的。

网友B(2019-03-29):
stm32  开定时器,我使用的好像是TIMER1  ,开定时器中断(1ms),在中断函数中定义了一个32位的变量,每进一次中断,变量加一,这样在主函数中做延时 先将该变量记录,再一直查询这个变量,等到达你设定的时间,退出循环,我理解的使用系统滴答时钟延时 是这样做的 ,有不对的地方欢迎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