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MPLAB + PICC9.83编译器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8-11-09):
有没有朋友遇到定义的变量用PICC编译器编译后在输出窗口没有看到RAM会增加变量占用的空间?也就是多定义一个变量和少定义一个变量,不影响下图中的 data space  值, 知道的朋友告知下

楼主:
发现所有定义的变量都没有使用( 。。。 is not used ),是编译器哪里设置错误呢?
以前没有没有出现这个问题
有没有朋友知道的?

网友A:
是不是优化掉了,或者光定义没使用

网友B:
没使用不会分配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优化掉了,或者光定义没使用

定义变量就应该占有内存的,只有声明才不会占用内存,怎么一定要使用了才有?我也是在使用变量后才发现占有内存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定义变量就应该占有内存的,只有声明才不会占用内存,怎么一定要使用了才有?我也是在使用变量后才发现占 ...

在程序中,没有对程序逻辑起作用的变量,会被编译器优化掉。
比如你在程序中,给变量a赋值1(a = 1;),但在程序中不做任何逻辑判断,它是直接被编译器优化掉。这句赋值语句在编译时,直接被编译器无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