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lk模式和这个iso模式最快速度能打到多少呢?

楼主(2018-11-09):
bulk模式和这个iso模式最快速度能打到多少呢?

网友A:
ISO 理论最大值        :
Payload per packet        Transfers per frame        Throughput (KB/sec)
1024        56        57344

网友A:
Bulk 理论最大值
Payload per packet        Transfers per frame        Throughput (KB/sec)
512        56        57344

网友B:
也就是ISO更快一些是吗?

楼主:
是啊,能比较一下两种传输模式的优略吗

网友C:
建议你看一下这个帖子,那次研讨会有讲
USB历史研讨会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225972

网友D:
CY8C55具有veriog功能吗?怎么使用?

网友C:
看看这个培训模块http://www.cypress.com/?rID=40330

网友C:
楼主的意思是可以自己用硬件描述语言来对PSOC5进行配置了,来改变其硬件的功能吗?

楼主:
使用硬件描述语言实现自己的用户模块

网友E:
PSoC3/5 中有多达24个UDB(通用数组模块), 每个UDB 包含两个 PLD 模块. 这些 PLD 模块可以被用户使用,通过组建 Verilog-Based PLD 模块的方式构建自己的逻辑功能模块。

网友E:
请问楼主,PSOC5的CY8C55,片上的UDB模块写的verilogHDL语言中的数据与CPU程序是公用片上的存储器吗?还是分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