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在什么时候唤醒中断?

楼主(2018-11-09):
我看的一本书里面,低功耗是这么做的:
main()
{
     ...
     ...
     for(;;)
     {
          _BIS_SR(LPM3_bits);
          _nop();
      }
}

#pragma vector=PORT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getKeyValue(void)

{
      P2OUT^=0x01;
}

可以看到,在主程序中,有一个for循环,里面基本上没什么操作。就是进入到低功耗模式。按照我的理解,进入到低功耗模式后,CPU便停在那个地方等待中断,当有中断的时候,进入中断。
我不太明白的是:程序在什么时候唤醒中断?

网友A:
是不是还要有专门的唤醒的函数?

网友B:
中断后自动便把CPU唤醒了?

楼主:
我的理解是,中断发生后,便自动把CPU唤醒。在我以上的程序中,进入中断后对P2.0取反,然后退出中断,回到主程序,但是因为主程序中是一个无限循环for,因此这时候又会再次进入低功耗模式。

楼主:
还有一个不太明白的是:既然CPU碰到LPM4这样的句子就会停止CPU的话,如果在中断服务函数里写上那个句子,会不会使得CPU始终停留在那个中断服务函数里?

网友C:
中断信号应该就是唤醒信号吧

网友D:
再说也没有人会在中断程序里面写上睡眠指令的!

楼主:
怎么验证一下呢

网友E:
你可以通过这个测试一下,想法是否正确的!
{
      P2OUT^=0x01;
     _BIS_SR(LPM3_bits);
          _nop();
P2OUT^=0x01;

}

网友F:
中断发生后,应该自动把CPU唤醒的吧

楼主:
示波器地线没夹好 也会这样

网友G:
这个中断的处理还是很关键的

网友H:
程序被唤醒的主要是中断的

网友I:
这个要合理的配置系统的低功耗模式的

网友J:
中断唤醒低功耗模式的呢

网友K:
这个就是在有硬件的按键产生的中断的

网友L:
这个任何一个有效的应用都能拉起中断才行的

网友M:
任一中断或事件都能唤醒

网友N:
PORT1_VECTOR这个中断的时候。

网友O:
中断后会重新进入低功耗的。

网友P:
需要放在进入低功耗的函数前

网友:
做开发大多都是选择停机模式,因为停机模式功耗较低。

网友Q:
配置相应的唤醒中断源

网友R:
进入低功耗有好几种情况可以选择

网友S:
只能通过硬件中断进行唤醒

网友T:
用中断唤醒CPU。

网友U:
外部中断可以唤醒。

网友Q:
中断影响的IO口

网友M:
用串口或外部中断唤醒CPU

网友R:
楼主选择还是中断唤醒的方式。

网友N:
楼主理解的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
外部事件模式不需要额外处理中断

网友O:
_BIS_SR(LPM3_bits);是最基本的。

网友P:
其他事件或者中断唤醒

网友U:
#pragma vector=PORT1_VECTOR
进入外部中断就能执行程序了。

网友T:
当有中断的时候,进入中断。

网友S:
也没有其他的 中断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