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串口能同时实现输入与输出吗

楼主(2018-11-09):
一个串口能同时实现输入与输出吗

网友A:
说的不清楚啊

楼主:
想用一个串口实现同时输入输出,因为C5416是全双工的。我用5416与TLV2541和TLV5636相接实现信号的输入与输出。5416一个串口能同时实现输入与输出吗?

网友B:
这个TLV2541ADC就只有8个引脚吧

楼主:
嗯,是不是在片选信号接地,其他电源和地引脚接对了,只要输入的时钟和帧同步信号对的话它就能正常工作的?

楼主:
实验当中碰到了TLV2541的8个引脚电平和信号都接对了还是没有正确的输出的情况

楼主:
所用的这块ADC芯片还是刚换上去的。

网友C:
串口是全双工的

网友D:
楼上正解

网友E:
分时使用,不能同时既输入又输出的吧

楼主:
OK,知道了

网友F:
双工通信而已。

网友G:
TX和RX本来就是分开的。

网友H:
发送和接受可以同时。

网友I:
可以实现。

网友J:
楼主同时是什么意思

网友K:
对速度有要求吗?

网友L:
如果速度很快能够实现

网友M:
串口的波特率是多大的

网友N:
这个是什么芯片呢?

网友O:
这个都是一个处理器处理的。

网友F:
使用中断可以实现。

网友M:
同时输出和输入基本没有问题。

网友G:
你这个是什么信号呢?

网友L:
处理的速度不一样吧。

网友H:
可能就是需要中断接受数据而已。

网友K:
DSP好像有的没有串口。

网友J:
这个肯定是有误差的。

网友N:
多核处理器吗?

网友P:
给我们的感知是可以的,但是实际上还是有时间处理上的差异的

网友Q:
这个是可以的呢,,主要看使用的数据的通讯方式的是啥的

网友R:
高速设计下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