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这样写不行?

楼主(2018-11-09):
(无正文)

网友A:
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B:
楼主的括号没有写全

网友C:
if((AT25_SO&0x80) == 0x80)

网友B:
>>是个运算符哦。你写成后面的就类似于是字符串和变量比较了。

网友D:
这个是可以的吧,不过一般程序员的按照思维定式的比较容易接受前边一种写法的。

网友E:
这两种写法都是可以的

网友F:
这样写没啥毛病的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