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555定时器的三种工作模式及用于触发相位控制

楼主(2018-11-09):
555定时器的三种工作模式及用于触发相位控制

      555定时器是一种集成电路芯片,常被用于定时器、脉冲发生器和震荡电路。555可被作为电路中的延时器件、触发器或起振元件。

  555定时器可工作在三种工作模式下:

  单稳态模式:在此模式下,555功能为单次触发。应用范围包括定时器,脉冲丢失检测,反弹跳开关,轻触开关,分频器,电容测量,脉冲宽度调制(PWM)等。

  无稳态模式:在此模式下,555以振荡器的方式工作。这一工作模式下的555芯片常被用于频闪灯、脉冲发生器、逻辑电路时钟、音调发生器、脉冲位置调制(PPM)等电路中。如果使用热敏电阻作为定时电阻,555可构成温度传感器,其输出信号的频率由温度决定。

  双稳态模式(或称施密特触发器模式):在DIS引脚空置且不外接电容的情况下,555的工作方式类似于一个RS触发器,可用于构成锁存开关。

    在单稳态工作模式下,555定时器作为单次触发脉冲发生器工作。当触发输入电压降至VCC的1/3时开始输出脉冲。输出的脉宽取决于由定时电阻与电容组成的RC网络的时间常数。当电容电压升至VCC的2/3时输出脉冲停止。根据实际需要可通过改变RC网络的时间常数来调节脉宽。

  用555定时器触发相位控制

  555是一个单稳态触发器,输入一个低点位脉冲,则输出某一宽度的高电位方波脉冲,其方波脉冲宽度与R3C2有如下关系  tp = 1.1 R3C2

  12V稳压管上端的波形(即555输入端2的波形)如下:

用555定时器触发相位控制

  一旦555输出端有方波输出,晶闸管的触发极就通过晶体管G2接地,而不导通。方波消失后,触发极为高电位,晶闸管就处于导通状态。  将R3加大,会使tp增大,导通角变小,负载得到的功率变小。反之负载得到的功率变大。    看来, 应该出去晶体管G1,它在这里不起任何作用。电容器C1(47μF )也应除去,否则555的输入2端不会有脉冲下降沿出现了。

  建议:为了安全,控制电路应与主电路隔离。方法是加入一个适合控制电压的降压变压器,再用4个1N4001取代1N4007。

楼主:
555定时器的三种工作模式及用于触发相位控

网友A:
如何用555定时器定时3秒钟?

网友B:
定时时间计算公式t=1.1R*C 假设电阻100k,电容100uf

网友C:
用于定时器、脉冲产生器和震荡电路。

网友D:
555定时器5脚其实是内部用做比较的运算放大器的正输入端

网友E:
555定时器能起到定时作用的电路是单稳态电路。

网友F:
没有外加信号触发时,电路处于稳态。

网友G:
555最低频率好像到不了0.5Hz的

网友H:
只要调整电阻和电容想几赫兹都行

网友I:
。MOS输出能力差一些。

网友J:
555定时器怎样做一个频率为1HZ的秒脉冲发生器

网友F:
在外加信号触发下,电路从稳态翻转到暂态,并且经过一段时间后,电路又会自动返回到稳态。

网友A:
555定时器怎么定时

网友E:
单稳态电路 是一种具有稳态和暂态两种工作状态的基本脉冲单元电路。

网友B:
定时时间主要取决与R6和C1这两个取值大校

网友D:
通过内部的分压电阻,该脚的电压的电源电压的三分之二,加一个0.01μF电容后,由于电容充放电特性的影响

网友C:
vcc电源8 GND接地1 thr阈值6 dis放电7 con控制5 tri触发2 rst复位4 out输出3

网友J:
555定时器我在multisim中怎么找不到

网友I:
MOS型的555一般在型号命名中,在555之前可能有个7或者6,功耗比双极型的低。

网友H:
这些电路简单方便很多的。

网友G:
要低频振荡的话,电容尽量选大

网友K:
单稳态模式:在此模式下,555功能为单次触发。应用范围包括定时器,脉冲丢失检测,反弹跳开关,轻触开关,分频器,电容测量,脉冲宽度调制(PWM)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