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电路的右腿驱动输出有问题

楼主(2018-11-09):
我使用ADS1299设计电路,发现电路的右腿驱动输出有问题,信号源输入共模信号,测量右腿驱动正常,但是接到人体上之后,右腿驱动输出就很小,我想问下是不是芯片的问题,多谢

网友A:
ADS1299 是一款低噪声、多通道、同步采样、24 位、三角积分模数转换器 (ADC),此转换器具有内置的可编程增益放大器 (PGA)、内部基准、和一个板载振荡器。 ADS1299 组装有脑电图 (EEG) 应用所需的所有常用特性。

网友B:
看了一下, 好厚的一本手册, 没有明白楼主的具体情况, 要不先啃一啃手册, 找 FAE 咨询咨询吧

网友C:
应该是采样信号和放大信号频率不匹配哦    如果不能确定   建议和FAE沟通·一下   呵呵   这个芯片没有用过

楼主:
嗯,我知道啦

网友D:
ADS1299芯片好强大哦

网友E:
找 FAE 咨询咨询是最快捷的方式

网友F:
ADS1299 是一款低噪声、多通道、同步采样、24 位、三角积分模数转换器 (ADC),此转换器具有内置的可编程增益放大器 (PGA)、内部基准、和一个板载振荡器。

网友A:
ADS1299 是24 位、三角积分模数转换器 (ADC)

网友G:
内置ADC就非常方便数据的采集了

网友H:
ADS1299 是一款低噪声、多通道、同步采样、24 位、三角积分模数转换器 (AD。

网友H:
这个方案的设计重点是看这个器件的性能的

网友I:
这个是信号的采集上的问题的吧

网友J:
信号的处理很关键的,,首先是模拟电路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