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上手更快一些?

楼主(2018-11-09):
小弟初学单片机,不知先从C学起还是汇编学起?哪个上手更快一些?或者说是更长远一些?谢谢指点~。

网友A:
个人觉得C上手比较容易,等C熟悉了再学汇编容易一点。

网友B:
汇编效率挺高的,学会了汇编再学C不再话下

网友C:
不用问 就学C 一般人写出的汇编代码不见得就高效率  而且代码量一大 就完了

网友D:
不过学c容易上手点,汇编自学时有点难度的!

网友E:
AD始终没工作起来?

网友F:
汇编看几个典型的简单的;然后着重C; 等时机需要再回头看汇编更有收获!

网友D:
以C语言为主吧,除非必要我们尽量不会去写汇编程序,而且现在的C编译器通常都支持inline assembly的语法。

网友A:
汇编有难度 还是C吧

网友G:
首先是得到了一块开发板,具体点应该只能叫做最小系统板,几乎没有什么外设,

网友H:
然后再这块开发板上熟悉了430的所有外设,后来短时间的使用过利尔达的一个试验箱,再往后走项目中涉及到了MCU,开始正式的应用MSP430 了

网友D:
各有利弊吧,先从汇编开始会对芯片的内部有了解

网友D:
不过现在以c误语言应用最多,个人建议用C入门,多看Datasheet。

楼主:
谢谢大家建议了,这么多人都说从C开始,就从C开始吧。

网友C:
学习C语言就行,需要的时候再去学汇编

网友I:
必然是 C 啊. 汇编那玩意等你把 C 学好了再学效果好的多. 轻松得多.

网友J:
学习C语言,可以更好的面向应用;
学习汇编,可以更好的了解运行原理,使操作优化。
个人认为先学C好一些,现在用C写嵌入式代码是主流。

网友E:
在学校的时候一般都是先学汇编语言的,不过感觉没有必要的啊

网友H:
直接的学号C语言的,写代码关键在于编程思想思路的

网友K:
学C吧   如果学单片机我觉得应该先学C   因为汇编需要了解单片机的内部结构 还要记很多东西  并且移植性不是很好     学c挺好的大一下半学期也有C预言的课  我是通信的先学C 大二在学C++   挺好的    单片机好好学哦

网友H:
汇编现在用的比较少了吧,大多数人应该都是C

网友L:
肯定推荐c语言啊,c语言更容易入门,使用更方便资料也多。用汇编的越来越少了

网友M:
汇编语言还是要好好学习下的

网友N:
现在建议是用stm32的比较好的

网友N:
不过TI的还是有优势的,,技术支持上都挺不错的

网友O:
这个就找一个430的开发板的开始玩起的不就OK了么

网友P:
会变还是比较生涩难理解的

网友P:
现在的开发容易多了,只要会c的就可以的啦

网友Q:
看你的基础了。

网友R:
汇编的功能非常简单。

网友S:
先学简单的,慢慢再学汇编吧。

网友T:
c语言吧

网友:
应用的主要领域不一样!

网友U:
即使想学机器语言也最好先学C语言。

网友V:
上来就学汇编是很难测试自己的代码的。

网友W:
建议楼主用C语言入门,汇编跟进。

网友X:
C的中转语言就是汇编

网友Y:
C语言更加简单易懂,面向的用户更大

网友W:
汇编能够让我们更好的去理解一个程序在机器上运行的整个过程。

网友Q:
C 的概念比较简单

网友V:
汇编是最低层的编程语言,也就有了其他高级语言没有的优势

网友R:
及到硬件,如有基础,学起来,就很容易。

网友U:
C语言入门容易

网友S:
先学C语言。

网友:
要根据你的应用领域选择

网友T:
先学C语言,等到你日后学完汇编再回头来看C语言的汇编代码的执行过程时,你会有一种“啊原来是这样”的豁然开朗的感觉。

网友Y:
一般如果完全没基础的话,绝对先学C语言。

网友X:
学习汇编后能很方便的学习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