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为什么我的166A的片子功耗降不下去呢?程序很简单

楼主(2018-11-09):
为什么我的166A的片子功耗降不下去呢?程序很简单

网友A:
程序有多简单?

楼主:
#include<SH79F166A.h>
#include<intrins.H>
void IoCFG(void);
void main(void)
{
         IoCFG();
         SUSLO = 0x55;//进入掉电
         PCON |= 0x02;
         _nop_();
        _nop_();
        _nop_();
}
void IoCFG(void)
{
         P0CR        =0x07;    //端口输入输出控制寄存器           0输入   1输出
        P0PCR        =0x30;          //输入端口内部上拉电阻控制   0关闭, 1开启
         P0                =0xff;          //端口数据寄存器
        P1CR        =0xff;
        P1PCR        =0x00;
        P1                =0xff;
         P2CR        =0xff;
        P2PCR        =0x00;
        P2                =0xff;
         P3CR        =0xff;
         P3PCR        =0x00;
        P3                =0xff;
     P4CR        =0xff;
         P4PCR        =0x00;
         P4                =0xff;
}

网友A:
把输出口改为输出低电平再测测

楼主:
改成输出低电平时功耗确实降了些,但还是有50多个uA

网友B:
你是说在低功耗模式下讲不下去?

网友C:
继续找,应该还有问题。P0那几个输入口硬件连接是什么状态?

网友D:
正常应该几个微安比较合理。

网友A:
79sh165斩波频率可设置为1、2、3、4kHz,它和采样频率有什么联系呢?

网友E:
你说的斩波就是削波,这个是为了减少PGA的失调用的

网友A:
哦,和采样频率无关?

网友A:
内部AD采样频率设为10Hz,斩波是否开启,频率多少?

网友F:
削波需要软件开启,PGAM的bit2置1才行。

网友A:
我是想问 如果我AD用10Hz的采样频率,这时候削波应该设置多大的频率呢?

网友D:
削波频率设置成1~4k都可以,没有区别。

网友G:
当前声卡常用的采样频率一般为11KHz(每秒采集声音样本11千次)、22KHz、44.1KHz和48KHz。11KHz的采样率获得的声音称为电话音质,基本上能让你分辨出通话人的声音;22KHz称为广播音质;44.1KHz称为CD音质。

网友G:
采样频率越高,获得的声音文件质量越好,占用磁(光)盘的空间也就越大。一首CD音质的歌曲会占去8M左右的盘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