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能否通过添加串联电阻提高击穿耐压

楼主(2018-11-09):
用单片机+继电器做了一个电容放电装置,继电器的作用就是线路开关,技术资料写的触点间耐压1000V,电容放电前也为1000V,无余量,很危险

网友A:
但串接的放电电阻50k,这样即便击穿,最大电流也为20mA。有了这个放电电阻,是不是也就不那么容易击穿了?

网友B:
这个电流实在太渺茫了。

网友C:
电阻仅作限流用,它不会提高继电器的耐压的。。

网友D:
电阻可以限制击穿后的电流,这和击穿不击穿是两回事。

网友E:
欲提高击穿电压,只能换更大的继电器。。

网友F:
感觉作用不大

网友G:
这种好像不可行

网友H:
貌似根本没有这方面的应用吧

网友I:
不可行呀 绝对不可行

网友J:
电容两端电压1000V,你的继电器等等击穿电压至少要能够承受2000V,即二倍裕量。

网友K:
串电阻后电容的作用大幅降低,可以看下阻容电路的阶跃响应

网友L:
这并不能提高电容耐压,只是降低了电容击穿后损毁的几率,大部分电容都有自恢复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