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请问这个运放为什么不接成电压跟随器?

楼主(2018-11-09):
这个放大倍数接近于1,依我看直接接成电压跟随器得了。
为啥要接成这样呢?抗干扰?

网友A:
也许这两个电阻到生产的时候另有安排

正解

网友B:
嗯, 这个运放的性能很好, 不过这么大电阻在 PCB 上稳定性不会太好了, 寄生电容和漏电流会比较明显了

网友C:
考虑 负载效应?!

网友D:
这样接法非常简单的调节放大倍数啊,为后续设计做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