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TMS DSP存储空间与存储器使用咋样啊大家

楼主(2018-11-09):
TMS DSP存储空间与存储器使用咋样啊大家

网友A:
存储空间只是一个地址空间,本身无存储功能。

存储器有存储数据和输出数据的能力,用途不一定,尽管有ROM和RAM之分。

网友B:
共用3个存储空间:程序空间、数据空间、IO空间。大小均为64KByte

楼主:
不考虑程序存储空间的分页扩展

网友C:
可用的存储器有多种,有不同分类方法。

按内外:片上存储器、片外存储器。

按原理:DARAM、SARAM、ROM等,其中外部存储器种类更多。

楼主:
如何使用存储空间和存储器

网友D:
就是如何把所需要的存储器映射到存储空间里面,使其可以被使用。

网友E:
举个例子吧

网友F:
型号:5416

      程序空间全部分配至外部NOR存储器

      数据空间全部分配至内部DARAM存储器

      IO  空间无需设置

1、控制位设置

MP/MC= 1, OVLY= 0, 即使用微处理器模式,也就是把DSP当做CPU来用,需要外部存储。

DROM=1

2、MEMORY 命令

   MEMORY 命令用来建立一个存储模型。本例如下

    MEMORY

{

       PAGE 0: XPROM:    org=0000h, len=ff80h /*外部程序存储器*/

PAGE 0: VECS:      org=ff80h,  len=80h /*中断向量*/

PAGE 1: DARAM:    org=0080h, len=ff80h /*内部数据存储器*/

}

对上面内容的解释;

PAGE 0: 表示程序存储空间

PAGE 1: 表示数据存储空间

PAGE 2: 表示IO存储空间

XPROM、VECS、DARAM 为用户自己起的名字

Org     开始地址

Len     长度(单位为字)

3、SECTIONS 命令

   MEMORY 命令指示把某个段放在某个存储 区中。本例如下

   SECTIONS

      {

       .text:     load=XPROM    PAGE 0

           .vectors:  load=VECS      PAGE 0

       .bss:      load=DARAM     PAGE 1

      }

网友G:
.text    加载至XPROM

  .vectors 加载至VECS

  .bss段  加载至DARAM

网友H:
感觉学习一样东西时,最好先假定一个具体的实例,然后看看实现这个实例需要什么。

楼主:
好详细,我缕缕

网友G:
我记得好的地方用房子和门牌号类比.
那么存储空间就相当于规划了多少多少亩的土地. 存储器相当于在上面盖了多少房子. 每个房子一个门牌号码, 相当于存储地址.
没有盖房子的地方, 也可以按照规则给定门牌号码. 但不能存储内容.

网友H:
DARAM、SARAM、ROM等,其中外部存储器种类更多

网友I:
CMD的全称为链接命令配置文件。

网友J:
ROM/FLASH和RAM两类存储器

网友K:
程序是要存储执行的

网友L:
将DSP程序生成的段配置到程序空间和数据空间

网友M:
DSP芯片内部存储器和片外扩展存储器的配置

网友N:
#pragma CODE_SECTION
#pragma DATA_SECTION

网友O:
在cmd文件中指定这两个section的位置就可以

网友P:
异步存储器接口和同步存储器接口两大类型。

网友Q:
区分内外部存储器

网友R:
引用 网友A:
存储空间只是一个地址空间,本身无存储功能。

存储器有存储数据和输出数据的能力,用途不一定,尽管有ROM ...

这个都是内部的分配文件。

网友O:
在DSP的CMD文件中,分配的空间大小

网友I:
通过编写CMD文件,来管理和分配系统中的所有物理存储

网友N:
其中data_section是针对数据空间的

网友J:
存储分flash、rom,ram

网友M:
通过修改cmd文件

网友K:
用的时候从存储器调入ram执行

网友L:
根据存储空间映射信息,将段和物理存储器对 应起来

网友R:
通过CMD文件分配使用。

网友Q:
地址不重叠就行。

网友P:
可以映射到程序空间,存放执行的程序,也映射到数据空间,存放数据

网友J:
使用单稳态电路即可

网友S:
引用 网友A:
存储空间只是一个地址空间,本身无存储功能。

存储器有存储数据和输出数据的能力,用途不一定,尽管有ROM ...

RAM与ROM的用途不一样的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