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浅析串口WiFi模块控制智能家电的几种方案

楼主(2018-11-09):
浅析串口WiFi模块控制智能家电的几种方案

     今天我们就来分析下Wifi模块智能控制是如何实现的,我们可以从控制的距离来分可以分为,局域网控制和广域网控制。

  先介绍局域网控制

   第一种方法:wifi模块工作在AP模式,智能终端(手机、平板)直接接入wifi模块提供的网络,在同一个热点网络实现无线控制。(如图一左边)

  但是由于wifi模块工作AP模式也就是热点模式下,它接入的智能设备端有限,我司的wifi模块提供6个其他智能控制端(如手机平板)。(如图一右边)

 局域网点对点控制(图一)

  第二种方法:wifi模块工作sta模式,智能终端和wifi模块工作由无线路由器提供的无线网络环境中,数据信号经过无线路由器转发,从而实现局域网无线控制。(如图二)

  局域网过路由器点对点控制(图二)

  第三种方法:利用我们的wifi的STA模式作为中控器,wifi中控器和其他设备终端的无线通讯可以采用433技术、315技术、2.4G技术,形成一个以wifi中控器的局域网。(如图三)

  433和wifi技术局域网控制(图三)

  提示:433无线技术是无线单向技术,优点,传输距离比较远;Wifi中控器与433开关之间采用433技术通讯。此时的wifi模块处于STA模式。

  2.4G与wifi局域网控制方式(图四)

  提示:2.4G技术是双线无线技术,但是传输距离相对较短;Wifi中控器与2.4G开关之间采用2.4G技术通讯,此时的wifi模块处于STA模式。

  下面介绍广域网控制

   方法一:单纯wifi技术,利用无线路由器作为中控中心。此时的wifi模块工作在STA模式下。wifi模块的MAC地址绑定在服务中, wifi模块的数据经过路由器发出。与手机的2G、3G、4G或者其他wifi网络形成一个网络,从而达到控制。(如图五)

  广域网wifi远程控制(图五)路由器作为中控制,wifi模共组STA模式下,形成广域网控制。

  方法二:wifi技术与其他技术结合,如wifi与2.4G或者wifi与433技术等等。此时的wifi模块工作在STA模式下,手机的2G、3G、4G或者其他wifi网络形成一个网络,从而达到控制。(图六——为wifi与433技术结合)

  433技术和wifi模块技术广域网控制技术(图六)

  wifi模块作为中控器与433无线技术结合,形成广域网控制示意图(如图七)

  2.4G与wifi模块技术远程控制示意图(图七)

  wifi模块作为中控器与2.4G无线技术结合,形成广域网控制示意图;广域网控制就是这样实现的。

楼主:
浅析串口WiFi模块控制智能家电的几种方案

网友A:
这几种方案的各有利弊的,都参考下的

网友B:
wifi模块工作sta模式,智能终端和wifi模块工作由无线路由器提供的无线网络环境中,数据信号经过无线路由器转发,从而实现局域网无线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