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 CCS5.5 仿真时断点打不到函数内

楼主(2018-11-09):
求助!
仿真时打断点,程序跑到断点位置能暂停,问题在于我想观察一个函数内某一步执行后的情况,但在那一行双击打断点,断点都会跑到函数最开始的左括号那里,step over也一直在函数外跑,折腾了好久没找到原因,请问有兄弟知道是怎么回事吗?请求指点一下,谢谢!

CCS5.5 断点打不进函数里去

CCS5.5 断点打不进函数里去

楼主:
就是图片里,我想在175行打个断点,双击完都跑到172去了。。

网友A:
条件不满足   代码跑不到那里 啊    所以打不了断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条件不满足   代码跑不到那里 啊    所以打不了断点

并不是呢,条件不满足跑不进来的现象应该是打了断点,但因为程序跑不到这个地方所以,不会暂停,但断点位置应该还是打哪儿停哪儿的。我是打完断点后,断点跑了,然后程序也停住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并不是呢,条件不满足跑不进来的现象应该是打了断点,但因为程序跑不到这个地方所以,不会暂停,但断点位 ...

我记得当时调试确实遇到过这个问题    有些位置确实打不了断点

网友B:
程序有问题,仿真应该也过不去。

网友C(2018-12-13):
有可能是宏扩展和编译器优化后, 找不到对应断点的地址了, 可以试试关闭编译器优化

网友B:
断点打不到,就说明程序有问题。程序运行的时候,应该进不去。

网友D:
关优化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