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内存不够

楼主(2018-11-09):
有谁写代码的时候内存不够。然后带一个存储器去写的吗?

楼主:
看来是没人用过了,打破0回复的尴尬

网友A:
没人用过

楼主:
我用8位单片机驱动OLED,硬件在板子上放了一个mx25l3206e,我不知道怎么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8位单片机驱动OLED,硬件在板子上放了一个mx25l3206e,我不知道怎么用。 ...

那是32M位串行FLASH,看看手册吧

网友C:
想直接用单片机驱动?PIC有大RAM的型号

网友:
你目前用的哪一颗,空间不够可以换一颗RAM大一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