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跟PIC单片机之间如何取舍?

楼主(2018-11-09):
MSP430跟PIC单片机之间如何取舍?

低功耗必须推荐msp430呢

楼主:
应用:低成本无线传感器。

网友A:
用msp430即可,设计好电路,没问题的。

网友B:
睡眠和低功耗还是MSP430占一定的优势。

网友C:
可以用value line系列的MSP430G2xxx+CC1101

网友D:
如果特别追求低功耗,还是选择MSP430吧

网友A:
MSP430在仪表方面应用还是很广泛的。
建议选430

网友E:
看什么用途了,MSP430的低功耗比较好

网友F:
CC430内部带有无线模块

网友G:
MSP430单片机的还是有些优势的

网友H:
这个主要是低功耗设计的考虑优先

网友I:
现在用MSP430的比较多的,技术支持上也跟的上

网友J:
低功耗还是非常有优势的

网友K:
这个要看具体应用场合的呢

网友K:
MSP430的低功耗设计还是非常棒的

网友L:
要论稳定性的话,,PIC的会好一点的

网友L:
单是整体上考虑的,还是建议选择MSP430的设计的

网友M(2019-06-05):
其实PIC更好一点。
PIC的低功耗目前来说和MSP430相差无几,可能MSP430唤醒速度稍快,ADC带多通道序列采样。
但稳定性来说,PIC好。

网友N:
这是两种用量比较大的单片机,挺常见的。

网友O:
430在做应用时要不停开关外设才能保障实现它宣称的低功耗

网友P:
MSP430:低功耗,同等价格下功能强大很多

网友Q:
性能不如PIC稳定

网友:
430 应用主要是在低功耗场合以及无线通信领域

网友R:
要不是8位的场合要不就是32位的

网友S:
PIC可能在价格上有一定的优势吧

网友T:
MSP430的功耗确实低,业内最低吧,没有之一,适合电池供电的产品

网友U:
一般稍微复杂点都用STM32系列

网友T:
PIC的结构是典型的精简指令集,不用C简直没法写程序

网友N:
不拿具体型号来比较,那么注定都只是主观感受

网友S:
16位的单片机速度比8位快很多。

网友O:
PIC标志性的W寄存器和烦死人的页面切换也非常令人不爽。

网友V:
MSP430是超低功耗的16位单片机

网友P:
PIC:采用精简指令集,指令少,只有30多条除了两三条指令,其他的都是单周期

网友R:
像Cortex-M3的ARM便宜的也就是很便宜了

网友Q:
一般多用于工业产品中

网友:
PIC的单片机很不错

网友U:
CM3内核 移植起来也比较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