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半桥推挽放大器,变压器耦合电路分析下

楼主(2018-11-09):
(无正文)

网友A:
可以认为是输出隔离电容,没有更多的信息了

网友B:
这个应该是推挽脉冲发生器吧,输出端电容很明显是直流隔离电容。
推挽脉冲发生,每个MOS管均承受2倍VCC的耐压值。
脉冲变压器是双向磁化的,由于mos管寄生二极管的互为箝位作用,该架构其激磁是自复位的,不需要额外的激磁复位系统。
也可以作为推挽DC-DC的主功率变换部分使用。交叉180度对称的控制2个mos管导通脉宽,可以实现正激变换拓扑。
其实,如果去掉MOS管承受2倍电源电压的这个缺点,该架构远优于一般的全桥半桥结构。

两边输入高频脉冲,变压器耦合放大输出高频正弦波。 用作高频射频,现在问题就是发现有很大高频干扰。不知是否是阻抗匹配造成干扰还是磁饱和。

网友C:
从这个图上的同名端来看,这个根本就不是啥推挽结构。
要不然就是图画错了,要不然就是图没画全。
LZ在玩你们呢。

网友D:
全新款IC芯片半导体行业激光镭射技术革命
https://bbs.21ic.com/icview-2582792-1-1.html?fromuser=hinatee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这个图上的同名端来看,这个根本就不是啥推挽结构。
要不然就是图画错了,要不然就是图没画全。
LZ在玩你 ...

实际就是这样。  两边输入高频脉冲,变压器耦合放大输出高频正弦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实际就是这样。  两边输入高频脉冲,变压器耦合放大输出高频正弦波。

说你的图有问题,你没看出来吗?
当然99%的可能是你的图画错了。
但是也不能乱猜,还有1%的可能性是故意这么设计的。

@唐建文 :4楼已经指出来了。没有看见?
什么问题你指出来。

楼主:
完整图已经放出来。OUT1和OUT2是一个反相的4M频率的脉冲。经过三极管推挽放大输出至变压器耦合出一个4M正弦波。

网友E:
引用 楼主:
完整图已经放出来。OUT1和OUT2是一个反相的4M频率的脉冲。经过三极管推挽放大输出至变压器耦合出一个4M正弦 ...

重新贴出的图,如果”OUT1和OUT2是一个反相的4M频率的脉冲“,那么你的电原理图画错了。
推挽放大器,两功率管漏极所接变压器两端必须反相,电源接变压器初级绕组中心抽头。你的变压器次级画得也是错误的。

@唐建文 :请再看几遍我的回复。
两个信号确实是相反的一个脉冲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E:
重新贴出的图,如果”OUT1和OUT2是一个反相的4M频率的脉冲“,那么你的电原理图画错了。
推挽放大器,两 ...

现在这种电路根据这个原理图已经得到了正弦波了。   我都不知道你们到底在纠结什么。   非得显得大家技术很厉害么。  不懂的人既然在咨询有必要这么不耐烦么。   什么时候技术论坛成了这样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现在这种电路根据这个原理图已经得到了正弦波了。   我都不知道你们到底在纠结什么。   非得显得大家技术 ...

除你之外,谁也没有”纠结“,也没有不耐烦。

楼主:
引用 网友E:
除你之外,谁也没有”纠结“,也没有不耐烦。

推挽只是比喻。   初级中心抽头接的是电源正,  两边相位相反的MOS管相互导通,变压器耦合出正弦波。

网友F:
变压器没画清楚吧

楼主:
没错。   次级绕组没有中心抽头,只是没有现成的就选了个现成的。

网友C:
楼主可能根本就不知道同名端的概念吧。
要不然你就不标,还勉强不算错。
标了就一定要标对。
从上面说的那些话,已经可以99.9999%猜到,那个图画的是错的。
但是楼主就是不承认,那么谁也不能替楼主肯定。
另外楼主的脾气也有,不用非得上纲上线,本来就是在讨论技术,你的图有问题,大家说一下,难道不是在讨论技术吗?

不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