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只要重映射端口SW就关掉了

楼主(2018-11-09):
用CubeMX生成代码时,只要重映射端口SW就关掉了。片子是103zet6。

网友A:
跟踪进入并注释掉相关代码

网友A:
自动生成的代码后,有的需要手动稍微的修改一下才能用。

网友B:
楼上说的对,是需要修改的

网友C:
不要总是相信这些工具,代码是灵活的,工具是死的。

网友D:
要能看懂这个工具生产的代码,一般带自动注释。

网友E:
你好,我也碰到这个问题,请问怎么解决?我芯片是103VCT ,由于PA15和PB3要用于PWM ,所以只能用SWD,但是一配置成SWD就死掉,且不能下载...

网友F:
基本不可能一点也不修改的

网友A:
直接使用代码注释关掉就行。

网友G:
SWJ_CFG[2:0] 就可以实现。

网友H:
问题情况:在CubeMX中,不映射掉相应管脚,选择JTAG 4线,可以仿真,下载等,但是不能使用STM32F103VCT的PA15和PB3,关掉JTAG,选择SWD,下载程序后无法再联接芯片。

解决方法:直接对MAPR寄存器一次性赋值,然后注释掉相应硬件MspInit中的对MAPR的操作,问题解决!
估计问题在:由于CubeMX对MPAR的操作不严谨导致,CubeMX 对MAPR是用SET_BIT()进行操作,而#define SET_BIT(REG, BIT)     ((REG) |= (BIT)),由于SWJ_CFG[2:0]是只写位,“|=”包含读操作,所以会造成对这些位的误读,然后意外选择了JTAG-DP Disabled and SW-DP Disabled!
PS:这是我个人猜的

网友I: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JTAGDisable,ENABLE);//关闭jtag,保留swd。

网友J:
关闭jtag保留swd?

网友K:
WJ_CFG[2:0] :

串行线JTAG 配置 (Serial wire JTAG configuration)  位26:24
这些位只能由软件写( 读这些位,将返回未定义的数值) ,用于配置SWJ和跟踪复用功能的I/O

网友L: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JTAGDisable,ENABLE);//要先开时钟,再重映射;关闭jtag,保留swd。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LED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2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LED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网友M:
应该设置GPIO的

网友N:
开启AFIO模式

网友O:
把STM32的SWD和JTAD接口都给关了

网友P:
只关闭JTAG,打开SW

网友Q:
两个调试接口,一个是比较通用的Jtag,一个是SWD。

网友R:
固件库会操作。

网友O: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JTAGDisable,ENABLE);//关掉JTAG,不关SW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Disable, ENABLE);//关掉SW

网友I:
参考手册和固件库

网友N:
完全SWJ(JTAG-DP + SW-DP):复位状态;          应该是0x00
完全SWJ(JTAG-DP + SW-DP)但没有NJTRST;      应该是 0x01
关闭JTAG-DP,启用SW-DP;                                应该是0x02
关闭JTAG-DP,关闭SW-DP;                                 应该是0x04

网友J:
用函数库中的函数进行操作

网友M:
void JTAG_Set(u8 mode)
{
        u32 temp;
        temp=mode;
        temp<<=25;
        RCC->APB2ENR|=1<<0;     //?????¨?ú?±??
        AFIO->MAPR&=0XF8FFFFFF; //????MAPR??[26:24]
        AFIO->MAPR|=temp;       //?è??jtag????
}

网友K:
WJ(串行线JTAG) 支持JTAG 或SWD访问Cortex 的调试端口。

网友L:
代码测试可行。

网友R:
CubeMX生成代码没有操作过。

网友Q:
SWD占用的IO口更少

网友P:
重新找一个不关闭JTAG或者SW接口的代码重新下载到板子中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