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大家能够详细说出晶体三极管的三种工作电路特性吗

楼主(2018-11-09):
大家能够详细说出晶体三极管的三种工作电路特性吗

楼主:
以及各自应用的范围,以及注意事项最好了

网友A:
截止状态:当加在三极管发射结的电压小于PN结的导通电压,基极电流为零,集电极电流和发射

网友A:
射极电流都为零,三极管这时失去了电流放大作用,集电极和发射极之间相当于开关的断开状态,我们称三极管处于截止状态。

网友B:
放大状态:当加在三极管发射结的电压大于PN结的导通电压,并处于某一恰当的值时,三极管的发射结正向偏置,集电结反向偏置,这时基极电流对集电极电流起着控制作用,使三极管具有电流放大作用,其电流放大...

楼主:
楼上说的还不算全,求能够说出共射电路,共集电极,共基极电路之间的区别与特性

网友C:
共射电路,共集电极,共基极电路

网友D:
1.截止状态
  当加在三极管发射结的电压小于PN结的导通电压,基极电流为零,集电极电流和发射极电流都为零,三极管这时失去了电流放大作用,集电极和发射极之间相当  晶体三极管
于开关的断开状态,称之为三极管处于截止状态。
2.放大状态
  当加在三极管发射结的电压大于PN结的导通电压,并处于某一恰当的值时,三极管的发射结正向偏置,集电结反向偏置,这时基极电流对集电极电流起着控制作用,使三极管具有电流放大作用,其电流放大倍数β=ΔIc/ΔIb,这时三极管处放大状态。
3.饱和导通状态
  当加在三极管发射结的电压大于PN结的导通电压,并当基极电流增大到一定程度时,集电极电流不再随着基极电流的增大而增大,而是处于某一定值附近不怎么变化,这时三极管失去电流放大作用,集电极与发射极之间的电压很小,集电极和发射极之间相当于开关的导通状态。三极管的这种状态我们称之为饱和导通状态。

网友E:
三种状态  必须要掌握   包括饱和状态   截止状态   和放大状态   三种状态掌握了   后面的理论才能深入

网友F:
晶体三极管分三种工作电路特性:饱和,截止,放大。饱和是两个PN都正向,截止是两个PN都不导通,放大是PN结一个导通一个不导通。饱和与截止电路一般在数字电路中出现挺多的,而放大电路在模拟电路中出现挺多的

网友G:
楼主   自己多看看模电方面的书籍   这些都是最基本的知识点   很重要  只有在真正掌握了模电基础后   下面的内容  学起来 才比较顺利   呵呵   多多努力吧

网友H:
截止,放大,饱和三种工作状态,典型电路有共射,共集,共基,各有优劣和用途

网友F:
    三极管3种工作形式与3种工作状态的定义分不清,讨论起来就混。

网友B:
三极管的截止状态的需要注意的。

网友F:
这个模拟电路上有,

网友I:
https://wenku.baidu.com/view/596118c605087632311212db.html

网友J:
归纳为三种:共发射极电路、共基极电路以及共集电极电路。

网友K:
它们各有两个回路

网友L:
在晶体三极管放大电路中,由于它与外部电源电压、信号电源及元件的组合不同

网友M:
信号由基极输入,集电极输出——共射极放大电路

  信号由基极输入,发射极输出——共集电极放大电路

  信号由发射极输入,集电极输出——共基极电路

网友N:
晶体三极管的三种工作状态?

网友O:
三极管放大电路中的三种基本连接方式分别是共基极放大电路、共集电极放大电路、共发射极放大电路

网友P:
放大电路在放大信号时,总有两个电极作为信号的输入端,同时也应有两个电极作为输出端。根据半导体三极管三个电极与输入、输出端子的连接方式,可归纳为三种:共发射极电路、共基极电路以及共集电极电路。

网友Q:
三种基本接法:共射、共集、共基。

网友R:
三极管的三种基本放大电路 基极放大电路 共基极的放大电路

网友S:
三极管的三种连接方式,共基极,共集电极,共发射极

网友Q:
其输入、出阻抗,电压、电流、功率放大倍数及频率特性、稳定性均有差别或很大差别。

网友J:
半导体三极管三个电极与输入、输出端子的连接方式 不同的。

网友P:
共发射极电路管子的发射极是公共端,信号从基极与发射极之间输入,而从集电极和发射极之间输出;共基极电路则以基极作为输入、输出端的公共端;共集电极电路则以集电极作为输入、输出的共公端,因为它的输出信号是从发射极引出的.所以又把共集电极放大电路称为射极输出器。

网友K:
其中一个是输入回路,另一个是输出回路,并且这两个回路有一个公共端

网友O:
共射、共集、共基网上自己搜搜看。

网友L:
按照输入电路与输出电路的交流信号公共端的不同,可分为共基极、共发射极、共集电极三种基本放大电路。

网友N:
截止状态:当加在三极管发射结的电压小于PN结的导通电压,基极电流为零,集电极电流和发射极电流都为零,三极管这时失去了电流放大作用,集电极和发射极之间相当于开关的断开状态,我们称三极管处于截止状态。
放大状态:当加在三极管发射结的电压大于PN结的导通电压,并处于某一恰当的值时,三极管的发射结正向偏置,集电结反向偏置,这时基极电流对集电极电流起着控制作用,使三极管具有电流放大作用,其电流放大倍数β=ΔIc/ΔIb,这时三极管处放大状态。
饱和导通状态:当加在三极管发射结的电压大于PN结的导通电压,并当基极电流增大到一定程度时,集电极电流不再随着基极电流的增大而增大,而是处于某一定值附近不怎么变化,这时三极管失去电流放大作用,集电极与发射极之间的电压很小,集电极和发射极之间相当于开关的导通状态。三极管的这种状态我们称之为饱和导通状态

网友M:
 共射极放大电路:

  电压和电流增益都大于1,输入电阻在三种组态中居中,输出电阻与集电极电阻有很大关系。适用于低频情况下,作多级放大电路的中间级。

  共集电极放大电路:

  只有电流放大作用,没有电压放大,有电压跟随作用。在三种组态中,输入电阻最高,输出电阻最小,频率特性好。可用于输入级、输出级或缓冲级。

  共基极放大电路:

  只有电压放大作用,没有电流放大,有电流跟随作用,输入电阻小,输出电阻与集电极电阻有关。高频特性较好,常用于高频或宽频带低输入阻抗的场合,模拟集成电路中亦兼有电位移动的功能。

网友S:
只需要调整基极的偏置电路,就可以在三种工作模式之间转换。

网友R:
主要应用在高频放大或振荡电路,其低输入阻抗及高输出阻抗的特性也可作阻抗匹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