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样值还是和内部参考电压值时差不多?

楼主(2018-11-09):
用的是TI官方的EK-LM4F232H5QD评估板
其中PD4(AIN7)外接电池进行AD采样测试,电池电压1.528-1.533V左右,当设置参考电压为内部参考电压时,采样值在1827-1924,1.528/3.3*4096=1896左右,设置为外部3V参考电压时,采样值还是和内部参考电压值时差不多?

楼主:
为什么不是1.528/3*4096=2086左右呢?

网友A:
代码有问题吧

楼主:
用的官方ADC例程呢

楼主:
更换为外部3V参考电压仅增加了红色区域的代码。请问要如何使用外部3V参考电压呢?

楼主:
12bit的adc,在参考电压与测试电压值都在较稳定的情况下,为什么AD采样值变化如此大?采用硬件多次平均,效果也不是特别好,ad值偏差也有几十个。
unsigned long ref=0xff;
int main(void)
{
     tContext sContext;
     char cText[8];
     unsigned long ulText;
     unsigned long ulADC0_Value[3];
     FPUEnable();
FPULazyStackingEnable();
SysCtlClockSet(SYSCTL_SYSDIV_4 | SYSCTL_USE_PLL | SYSCTL_XTAL_16MHZ |          SYSCTL_OSC_MAIN);
     CFAL96x64x16Init();
     GrContextInit(&sContext, &g_sCFAL96x64x16);
     GrContextForegroundSet(&sContext, ClrWhite);
     GrContextFontSet(&sContext, &g_sFontFixed6x8);
GrStringDraw(&sContext,"ADC Hands On Lab", -1,1, 5, 0);
GrStringDraw(&sContext,"----------------", -1,1, 15, 0);
GrStringDraw(&sContext,"Ad:", -1,20, 25, 0);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ADC0);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E);
     GPIOPinTypeADC(GPIO_PORTE_BASE, GPIO_PIN_4 | GPIO_PIN_5 | GPIO_PIN_6);
ref=ADCReferenceGet(ADC0_BASE);
   ADCReferenceSet(ADC0_BASE,ADC_REF_EXT_3V);
ref=ADCReferenceGet(ADC0_BASE);
     ADCSequenceConfigure(ADC0_BASE, SEQUENCER, ADC_TRIGGER_PROCESSOR, 0);
   ADCSequenceStepConfigure(ADC0_BASE, SEQUENCER, 0, ADC_CTL_CH7 | ADC_CTL_IE
                       |ADC_CTL_END);
     ADCSequenceEnable(ADC0_BASE, SEQUENCER);
     ADCIntClear(ADC0_BASE, SEQUENCER);
     while(1)
     {
         ADCProcessorTrigger(ADC0_BASE, SEQUENCER);
         while(!ADCIntStatus(ADC0_BASE, SEQUENCER, false))
         {
         }
         ADCSequenceDataGet(ADC0_BASE, SEQUENCER, ulADC0_Value);
         usprintf(cText, " %d    ", ulADC0_Value[0]);
         GrStringDraw(&sContext, cText, -1, 45, 25, 1);
         SysCtlDelay(SysCtlClockGet() / 12);
      GrFlush(&sContext);
     }
}

网友B:
楼主用的是A1版本的芯片吧,A1里有个Bug,配置外部参考无效的。

网友B:
需要置PB6的AMSEL寄存器。

网友C:
嗯,楼主可以加一句:
HWREG(GPIO_PORTB_BASE + GPIO_O_AFSEL) |= (1 << 6);

网友D:
一般的不想麻烦的都是采用内部的参考电压。。

网友E:
最好能够使用一个滤波程序。

网友F:
你的这个电压数值是不是有基压。

网友G:
建议楼主上传下电路图和完整代码,有时如果用的外部分压电阻太大也会有偏差

网友H:
这个采用内部参考还是比较好的

网友I:
内部参考电压的还是比较好的

网友J:
采用外部电压的话,就需要保障外部电压的稳定性的

网友K:
ADC的设计的还是很重要的

网友K:
光看这些程序设计的,就很头疼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