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一般28个字节之后就全是乱码了

楼主(2018-11-09):
我用了s3c2410外扩了4个串口,用的是tl16c754. s3c2410的D0~D7接754的D0~D7,s3c2410的读使能和写使能分别接754的读使能和写使能。现在遇到的问题是,通过PC机给某一路发送数据,字节数过多时,一般28个字节之后就全是乱码了,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A:
计算出来的分频值减去1之后再写?

楼主:
DLL和DLM?接收数据正常

网友B:
将PC机的串口调试助手停止位设为2,754

楼主:
接收数据也没问题。但这些毕竟没有彻底解决问题!

楼主:
没有问题,754的串口之间发送、接收也没有问题,但就是外部发来的数据不能正确接收

网友C:
尝试别的了吗

楼主:
在754端晶体用了3.6864MHz,两个腿接的电容都是22pF,晶体工作正常,也比较稳定。

楼主:
我用了外部中断,中断方式接收数据。

      ChangeClockDivider(1,0);        // 1:2:2

  ChangeMPllValue(0xa1,0x3,0x3);  // FCLK=50.7MHz

//        总线初始化 BANK3

      rBWSCON=rBWSCON& (~(0xf<<12))|(0<<12);// |(1<<14)|(1<<15)

      rBANKCON3=0x5650;

  Port_Init();                                        // 初始化I/O口

  Isr_Init();

/***************        TL16C754中断管脚定义        *****************/

      rGPGCON &= ~((3<<0)|(3<<2)|(3<<4)|(3<<6)|(3<<8)|(3<<10)|(3<<12)|(3<<14));

      rGPGCON |=        ((2<<0)|(2<<2)|(2<<4)|(2<<6)|(2<<8)|(2<<10)|(2<<12)|(2<<14));

                                                                      //GPG0 ~ 7 set eint8 ~ 15

      rEXTINT1 &= (~((7<<0)|(7<<4)|(7<<8)|(7<<12)|(7<<16)|(7<<20)|(7<<24)|(7<<28)));

      rEXTINT1 |= ((4<<0)|(4<<4)|(4<<8)|(4<<12)|(4<<16)|(4<<20)|(4<<24)|(4<<28));

                                                                      //set eint rising edge int

      rEINTPEND |= (1<<8)|(1<<9)|(1<<10)|(1<<11)|(1<<12)|(1<<13)|(1<<14)|(1<<15);                //

      rEINTMASK &= ~((1<<8)|(1<<9)|(1<<10)|(1<<11)|(1<<12)|(1<<13)|(1<<14)|(1<<15));        //

                                                                      //enable eint8~15

      ClearPending(BIT_EINT8_23);

      pISR_EINT8_23 = (U32)Uart_RxInt;

      rINTMSK &= ~(BIT_EINT8_23);                // 开中断

//        rPRIORITY &= ~(3<<9);                        // 设定中断优先级

/****************        TL16C754复位                **********************/

      rGPFDAT &= ~(1<<7);

      Delay(100);

      rGPFDAT |= (1<<7);

      Delay(200);

      rGPFDAT &= ~(1<<7);

/****************        TL16C754初始化                **********************/

      for( ch=0; ch<8; ch++ )

      {

              writeb( pEXT_COM_BASE_ADDR[ch]+LCR, 0x80 ); // when LCR b7 is 1, DLL & DLH are accessed

              writeb( pEXT_COM_BASE_ADDR[ch]+DLH, (BaudRateTab[3]>>8)&0x00ff );

              writeb( pEXT_COM_BASE_ADDR[ch]+DLL, BaudRateTab[3]&0x00ff );

              writeb( pEXT_COM_BASE_ADDR[ch]+LCR, 0x03 ); // 8-bits 1-stop no-parity

              writeb( pEXT_COM_BASE_ADDR[ch]+FCR, 0xc7 );        // c7

              writeb( pEXT_COM_BASE_ADDR[ch]+IER, 0x01 ); //0x01 enable receive interrupt

              writeb( pEXT_COM_BASE_ADDR[ch]+IIR, 0x01 );

              writeb( pEXT_COM_BASE_ADDR[ch]+MCR, 0x00 ); // 08

              Delay(1);

      }

      while(1)

      {

              if( (NumOfUartRxInt>0)&&(NumOfUartRxInt<9) )

              {

                      temp = readb( pEXT_COM_BASE_ADDR[(NumOfUartRxInt-1)]+IIR );

                      temp = temp&0x3f;

                      if( (temp==0x0c)||(temp==0x04) )

                      {

                              temp1 = readb( pEXT_COM_BASE_ADDR[(NumOfUartRxInt-1)]+LSR );

//                                if( temp1&0x1)

                              {

                                      RecData = readb( pEXT_COM_BASE_ADDR[(NumOfUartRxInt-1)]+RHR );

                                      writeb( pEXT_COM_BASE_ADDR[(NumOfUartRxInt-1)]+THR, RecData );

                                      NumOfUartRxInt = 0;

                                      RecData = 0;

                              }

                      }

              }

      }

楼主:
我用串口调试助手发送了一串‘66666666666666……’,16c754接收之后再发送出去,调试助手显示如下:

36 36 36 36 36 36 36 36 36 36 36 36 36 36 36 36 36 36 36 36 36 36 36 36 36 36 36 36 96 9B 9B 9B 9B 9B 9B 9B 9B 9B 9B 9B 9B 9B 9B 9B 9B 9B 9B 9B 9B 9B 9B 9B 9B 9B 9B 9B 9B 9B 9B 9B 9B 9B 9B 9B 9B 9B 9B 9B 9B 9B 9B 9B 9B 9B 9B 9B 9B 9B 9B 9B 9B 9B 9B 9B 9B 9B 4F 4D 4D 4D 4D 4D 4D 4D 93 93 93 93 93 93 93 93 93 93 93 93 93 93 93 93 93 93 93 93 93 93 93 93 93 93 93 93 CB C9 C9 C9 C9 C9 C9 C9 B2 B2 B2 B2 B2 B2 B2 B2 B2 B2 B2 B2 B2 B2 B2 B2 B2 B2 B2 B2 B2 B2 B2 B2 B2 B2 B2 B2 D9 D9 D9 D9 D9 D9 D9 D9 D9 D9 D9 D9 D9 D9 D9 D9 D9 D9 D9 D9 D9 D9 D9 D9 D9 D9 D9 D9 D9 D9 D9 D9 D9 D9 D9 D9 D9 D9 D9 D9 D9 D9 D9 D9 D9 D9 D9 D9 D9 D9 D9 D9 D9 D9 D9 D9 D9 D9 6C 6C 6C 6C 6C 6C 6C 6C 36 36 36 36 36 36 36 36 36 36 36 36 36 36 36 36 36 36 36 36 36 36 36 36 36 36 36 B6 9B 9B 9B 9B 9B 9B 9B 9B

用9600bps发送数据时,测得实际的波特率大概是9540,误差比较大。换过几个晶体,也调节过晶体的输出频率,初步确定应该不是因为晶体的精度不够才造成的这个现象。

网友D:
晶振两端的电容有没有接  或者容值是否按照数据手册上的推荐来的

网友D:
那两个电容对电路影响很大   是起振电容   必须慎重

楼主:
嗯,我知道啦

网友A:
用9600bps发送数据时,测得实际的波特率大概是9540,误差 0.67% 完全可接收的.
我怀疑是软件 BUG 引起的.

网友E:
那这个是波特率的设置问题的,看下你的主频的,在检查下你所设置的波特率的吧。

网友D:
一般的还涉及到波特率设置的调整参数的,这个需要好好设置的,不能出错的,不然大数据量的传输时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的。

网友F:
这是串口波特率的调节有问题的

网友G:
这个是串口的波特率的调整还需要再重新设计的

网友G:
主波特率寄存器的配置的没毛病的,就看辅助的那个寄存器的

网友H:
如楼上各位说的,,主要是波特率的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