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8-11-09):
求助!!!这是我的仿真图  我的想法是: A为高电平,我想做到当按键按下时,上拉的5V直接导通到B,但是仿真后发现并不可行,三极管未完全导通,大家有什么比较好的解决方法吗,请告知,在下感激不尽!!!谢谢!!!!

网友A:
感谢分享

网友B:
人家那个是5V,和、你这里给改成3.3V了,这个倒不是大问题,谁也都能明白。
另外一点,其实如果后面的电压不是供给那个GPIO_14用的,那么完全可以去掉Q6,
直接用GPIO驱动Q5就可以了,低电平导通。
另外,如果需要的电流不大,几十mA,连AO3401都不用了,直接用一个反相器的输出就可以了。
或者用几个反相器并联然后再输出,电流能更大一些,能到200mA。

网友C:
我也看看,大佬们都有什么意见!!! 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