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如何解析从串口接收到的字符串中提取命令和数字参数?

楼主(2018-11-09):
如何解析从串口接收到的字符串中提取命令和数字参数?

网友A:
简单说:根据协议解析。

网友B:
使用CJSON吧

楼主:
就是字符串处理有难,我写不好,怎么处理字符串。

网友C:
使用字符串的话,可以使用*或者;作为分解

网友C:
在上位机可以很简单的处理所有的数据的。

楼主:
在32里面就不可以用上位机了,还是想研究下字符串的解析,提高下C的功底。

网友D:
"abcd"=0x41424344

楼主:
这个能干嘛?有什么用?

网友E:
比对啊,你的指令比如是4个字节的,你就用个类似FIFO的结构比对。

网友F:
定义了简单的帧头和结束帧

网友G:
在数据传输前一定要想好通信协议

网友H:
必须严格按照用通信协议

网友I:
信令格式是什么呢

网友J:
你这个是怎么发送的呢

网友K:
解码很简单的。

网友L:
是使用上位机吗

网友M:
这个字符串怎么定义的

网友N:
学习一下GPS的格式

网友O:
你的通信怎么定义的

网友J:
只要协议固定好了就可以了。

网友F:
需要合适稳定的总线和灵活的通信协议

网友I:
同步头 + 数据正文 + 同步尾同步头 + 命令字 + 数据长度

网友G:
如果传输的数据和过程非常简单,那么就可以采用简单的传输协议

网友H:
将传输数据的每个字符一位接一位地传输。

网友O:
只要通信格式固定好了就可以了。

网友N:
网上有解析GPS的

网友M:
字符串很简答,分析出来就行。

网友L:
电脑可以握手通信了。

网友K:
最简单的就是正则协议了。

网友P:
最好是参考下那些协议

网友P:
引用 网友N:
学习一下GPS的格式

GPS 格式是什么?

网友P:
引用 网友N:
学习一下GPS的格式

好想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