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请教高手指教,非隔离降压电路二极管作用

楼主(2018-11-09):
请问,如图方案所框选的二极管作用是啥么?Thank

网友A:
前端输入交流,二极管就是防止反向导通吗,只有输入电压正半周才工作

网友B:
这是个开关电源,D1是半波整流,D2是防反放电给芯片提供大电流驱动的电源,稳压二极管是限压的,D3是续流二极管,开关电源必须有的

楼主:
請問D4的作用呢??    是幫D1分擔逆向偏壓嗎?

网友C:
输入端是交流电,不是直流电。

楼主:
輸入端為交流電,經過D1做半波整流,D4與D1一樣都為半波整流,但是為何需要D1與D4兩顆二極體做半波整流,只放D1不能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