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址线不够怎么办?

楼主(2018-11-09):
最近要做dsp芯片的flash扩展,我发现5509 有14根地址线,但是我用的FLASH 为512K*16 需要19根地址线。地址线不够怎么办?

网友A:
FAR寄存器

楼主:
原理我不太懂,有知道的前辈告诉我一下

网友B:
貌似不同封装的55xx地址线不同吧?

网友C:
嗯,有的封装可以访问到2M的。

网友D:
对,如果你已经用了小封装的55xx,那只能用PLD或FPGA来扩展高位地址线了

网友E:
并且一次只能访问其中的16k。

网友F:
有闲置的IO脚,也可以干这个事!

网友G:
地址线的是不是可以进行复用使用设计的?

网友H:
采用串行的方式进行数据的通讯的不行么?

网友I:
楼上说的是,,看下串行方式处理下的看看

网友J:
有种IC叫做译码器

网友K:
74HC138、4953、74HC595

网友L:
IO可以复用

网友M:
直接加驱动芯片就行

网友N:
有扩展IO口芯片

网友O:
使用IO口多的

网友P:
你要知道你的IO口总数多少

网友Q:
暂时想不到好的解决方案

网友R:
拓展IO吧

网友S:
FPGA扩展呢?

网友P:
可以接译码器

网友J:
还有一种叫做锁存器

网友O:
o扩展用cpld吧

网友K:
这三种就够用了。

网友N:
加一些74HC574之类的芯片

网友L:
一片驱动行,一片驱动列

网友M:
省下io口就不必再加硬件驱动

网友S:
DSP都是固定的访问数据。

网友R:
有很多的 IO拓展芯片可以使用

网友Q:
或者用FPGA?

网友T:
楼上说的是,可以选择串行通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