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问个串口的问题

楼主(2018-11-09):
M4的片子,初始化串口后,就一直中断,发现是TXE 和TC一直为1,后续测试只要开启UART1的时钟,这2位就一直是1,请问是什么原因会引起此现象?

楼主:
使用的是IAR的编译器,这个有关系吗?坛子里有其他人遇到此种情况的人有么?

网友A:
上你串口初始化的代码

楼主:
void USARTConfig(void)
{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 ENABLE);   //APB2  USART1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A,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GPIO_Pin_10;   //PA9--TX  PA10--RX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PinAFConfig(GPIOA,GPIO_PinSource9,GPIO_AF_USART1);
    GPIO_PinAFConfig(GPIOA,GPIO_PinSource10,GPIO_AF_USART1);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USART_De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96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                USART_ITConfig(USART1,USART_IT_RXNE,ENABLE);
//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1, USART_IT_RXNE);
//                USART_ITConfig(USART1,USART_IT_TC,ENABLE);
//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1, USART_IT_TC);

                USART_Cmd(USART1,ENABLE);

}

网友B:
不发数据的情况下,这两个位就是1的

网友C:
所以默认发送中断是关闭的,只有在数据发送的情况下才打开发送中断

楼主:
恩,仔细看了寄存器,复位值,如你所说

网友D:
这个好像是STM32串口的BUG,发送完成中断根本不能清除,一般都禁止发送完成中断。

网友E:
STM32的USART发送数据时如何使用TXE和TC标志

在USART的发送端有2个寄存器,一个是程序可以看到的USART_DR寄存器,另一个是程序看不到的移位寄存器,对应USART数据发送有两个标志,一个是TXE=发送数据寄存器空,另一个是TC=发送结束。

当USART_DR中的数据传送到移位寄存器后,TXE被设置,此时移位寄存器开始向TX信号线按位传输数据,但因为TDR已经变空,程序可以把下一个要发送的字节(操作USART_DR)写入TDR中,而不必等到移位寄存器中所有位发送结束,所有位发送结束时(送出停止位后)硬件会设置TC标志。

  另一方面,在刚刚初始化好USART还没有发送任何数据时,也会有TXE标志,因为这时发送数据寄存器是空的。TXEIE和TCIE的意义很简单,TXEIE允许在TXE标志为'1'时产生中断,而TCIE允许在TC标志为'1'时产生中断。

  至于什么时候使用哪个标志,需要根据你的需要自己决定。但我认为TXE允许程序有更充裕的时间填写TDR寄存器,保证发送的数据流不间断。TC可以让程序知道发送结束的确切时间,有利于程序控制外部数据流的时序。

TXE--写寄存器DR清零

RXNE--读寄存器DR清零,也可软件手动清零

TC--  读/写寄存器DR清零,也可软件手动清零

先说TC。即Transmission Complete。发送一个字节后才进入中断,这里称为“发送后中断”。和原来8051的TI方式一样,都是发送后才进中断,需要在发送函数中先发送一个字节触发中断。发送函数如下

/*******
功能:中断方式发送字符串.采用判断TC的方式.即 判断 发送后中断 位.
输入:字符串的首地址
输出:无
*******/
void USART_SendDataString( u8 *pData )
{
    pDataByte = pData;

    USART_ClearFlag(USART1, USART_FLAG_TC);//清除传输完成标志位,否则可能会丢失第1个字节的数据.网友提供.

    USART_SendData(USART1, *(pDataByte++) ); //必须要++,不然会把第一个字符t发送两次
}

中断处理函数如下
/********
* Function Name  : USART1_IRQHandler
* Description    : This function handles USART1 global interrupt request.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if( 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TC) == SET  )
    {
        if( *pDataByte == '\0' )//TC需要 读SR+写DR 方可清0,当发送到最后,到'\0'的时候用个if判断关掉
            USART_ClearFlag(USART1, USART_FLAG_TC);//不然TC一直是set, TCIE也是打开的,导致会不停进入中断. clear掉即可,不用关掉TCIE
        else
            USART_SendData(USART1, *pDataByte++ );
    }

}

其中u8 *pDataByte;是一个外部指针变量

在中断处理程序中,发送完该字符串后,不用关闭TC的中断使能TCIE,只需要清掉标志位TC;这样就能避免TC == SET 导致反复进入中断了。

void USART_Config()
{
  ........................................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TC, ENABLE);//Tramsimssion Complete后,才产生中断. 开TC中断必须放在这里,否则还是会丢失第一字节

  USART_Cmd(USART1, ENABLE); //使能USART1
}

.....................................................................

再说判断TXE。即Tx DR Empty,发送寄存器空。当使能TXEIE后,只要Tx DR空了,就会产生中断。所以,发送完字符串后必须关掉,否则会导致重复进入中断。这也是和TC不同之处。

发送函数如下:
/*******
功能:中断方式发送字符串.采用判断TC的方式.即 判断 发送后中断 位.
输入:字符串的首地址
输出:无
*******/
void USART_SendDataString( u8 *pData )
{
    pDataByte = pData;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TXE, ENABLE);//只要发送寄存器为空,就会一直有中断,因此,要是不发送数据时,把发送中断关闭,只在开始发送时,才打开。

}

中断处理函数如下:

/********
* Function Name  : USART1_IRQHandler
* Description    : This function handles USART1 global interrupt request.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if( 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TXE) == SET  )
    {
        if( *pDataByte == '\0' )//待发送的字节发到末尾NULL了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TXE, DISABLE);//因为是 发送寄存器空 的中断,所以发完字符串后必须关掉,否则只要空了,就会进中断
        else
            USART_SendData(USART1, *pDataByte++ );
    }

}

在串口初始化函数中就不用打开TXE的中断了(是在发送函数中打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