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交错并联式Boost/Buck双向DC/DC

楼主(2018-11-09):
本人毕业课题为交错并联式Boost/Buck双向DC/DC变换器,结构简单的来说就是普通的两个Boost/Buck电路并联,然后控制每条支路电感的充放电交错进行,进而让两条支路的电流相互抵消来达到减小合路电流纹波的效果。但是控制方法我用的是模型预测,预测下一个周期最优的开关状态从而对开关管进行控制,我想问的是我只是知道下个时候开关管的开通/关断状态,但是如何计算得到下一时刻开关管的PWM占空比大小呢?

网友A:
找个废旧电脑主板参考一下?

网友B:
这个应该不是计算得到的,或者说不是简单计算得到的,需要PI系统来控制,(电源系统一般不需要PID)。
也就是你可以预测下个周期的开关、通的时间,但是具体的PWM脉宽,直接交由PI系统来进行自控。
PI系统,通过目标电压和采样电压的差值,经过PI运算后,会直接给出连续变化的PWM值。

网友C:
开关管的PWM占空比大小 是根据拓扑和电压比例算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