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定义数组,程序卡死

楼主(2018-11-09):
想请教一下各位大神,使用STM8L152单片机,为了使用外部FLASH,定义了一个4K的数组,用来存放中间变量,但是一旦定义4K的数组,程序就卡死,是什么问题导致的呢?

xch
秀一下你的定义

网友A:
外部的Flash在哪儿?
还是用的芯片内的flash?
code 修饰符用了吗

网友B:
电源电压不稳

网友C:
数组下标越界

网友D:
是否打开了某个中断

网友E:
单片机硬件设计不够合理,很容易死机。

网友F:
中断变量处理不妥

网友G:
全局变量越少越好。

网友H:
内置有“看门狗(WDT)”呢

网友I:
一种可能是硬件上抗干扰设计有缺陷。

网友J:
不一定是 程序 跑飞

网友K:
电源供电不足吗?

网友J:
执行 子程序、子程序返回, 中断程序、中断返回 等等

网友B:
强干扰引起跑飞

网友I:
另一种可能是软件处理有问题

网友C:
意外修改系统的寄存器造成死机

网友H:
可能是数据量太大了。

网友D:
程序一直进入中断,造成死机假象

网友G:
可能超出范围了呢。

网友E:
被干扰破坏了正常的动行

网友F:
超出范围了可能有问题。

网友K:
是不是这个变量没有实际的地址,

网友L:
局部变量的话,打开配置文件,把stack设置的大一些,防止溢出

网友M:
芯片ram2k, 请问你是如何定义4k数组呢?

网友N:
老问题了。数组定义太大。你改小点运行看是不是。至于怎么用4k大小的,你得另外想办法

网友O:
如果变量存放在ram中,请确定ram是否够用;如果数据存在flash中,操作flash代码要放在ram中执行

网友P:
机器人回复傻了一点了吧,,十几条都是同一个时间回复的

网友Q:
有代码吗 贴上来瞅瞅 如何定义的啊

网友R:
数组太大了。

网友R:
建议不要搞超过2K的数组,因为空间可能非连续。所以最好1K为上限。

网友R:
定义变量还有个原则:先定义大数组。变量先定义占用空间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