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关于高频信号和低频信号区分!

楼主(2018-11-09):
各位大神们,在我们电路中经常会遇到高频信号和低频信号,这个怎么区分啊?高频信号是什么频段范围内啊?低频信号又是什么频段范围内啊?那比如我单片机输出一些信号,在PCB设计的时候也要分高低频吗?求大神们指点指点

网友A:
线路的长度大于或可比拟的波长的20分之1,按高频处理,否则按低频处理。

网友B:
嗯, 另外你还得考虑到信号里的谐波成分, 因为我们的信号大都不是正弦波, 比如方波就会有很多高次谐波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