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开关电源不起振都有哪些原因呢?

楼主(2018-11-09):
(无正文)

楼主:
开关电源中PFM一般如何实现?

楼主:
在PFM调制过程中,导通时间是否变化呢?

网友A:
PFM是器件根据负载电流决定的,如果负载很小,为了提高效率,芯片检测到流过开关管的电流变小,就会进入PFM模式,测试,芯片会变频

网友B:
当然很多时候为了进一步提高效率,不光变频,还会跳频

网友B:
芯片有某些脉冲周期不工作

网友C:
启动电路开路

网友D:
开关变压器匝间短路

网友E:
当然,你提到的开通时间固定是其中一种。可以参考TI的TPS62XX系列

网友F:
用万用表检测各功率部件是否击穿短路

网友G:
各输出电压端口电阻是否异常

网友H:
检测功率因数模块(PFC)和脉宽调制组件(PWM),查阅相关资料

网友I:
交流侧在启动瞬间会提供一个起振信号来驱动开关管

网友J:
检查外围电阻是否有开路?

网友K:
检查从+310v经过分压电阻到PWM芯片的启动电压是否有

网友L:
看你用的控制芯片了

网友M:
开关管到负极的电阻损坏没有。

网友L:
开关管有无损坏

网友C:
电源IC供电脚短路或开路

网友K:
这是启动的先决条件

网友D:
尖峰吸收电路短路

网友J:
有时是电解电容不良?

网友F:
抑制浪涌电流的大功率电阻是否烧断。

网友I:
开关变压器次级工作时有反馈信号到初级的震荡电路 就是自激反馈震荡

网友G:
上述部件如有损坏则需更换

网友H:
熟悉PFC和PWM模块每个脚的功能及其模块正常工作的必备条件。

网友M:
整流电压正常否。

网友N:
嗯,该系列绝大部分都有PFM功能。

网友N:
而对于你所说的不起振,跟PFM是没有关系的,具体还要分析一下才能定位。

网友O:
这个先看电源供电是否OK的不

网友P:
楼上各位提供的这些建议的我都参考下的了

网友Q:
开关电源这一块的就不是特别清楚的

网友R:
这个首先给人的感觉就是供电问题的吧

网友S:
一般是振荡的三极管烧坏了。测试一下变压器左侧输入正常否

网友T:
开关电源功率变换电路的功率管工作在开关方式, 一般有自激和他激方式.
不起振:
如果是维修的角度看, 是不是激励回路器件失效, 当然还有些电源的启动电路失效, 也导致电源不工作.
从设计的角度看, 要分析激励回路的正反馈增益是否满足自激条件.

网友T:
PFM 是器件根据负载电流来决定, 如果负载很小, 芯片检测到流过开关管的电流也很小. 为了提高效率, 就会进入PFM (频率调制) 模式
另外还有跳频技术, 就是在某些脉冲周期中功率管不工作, 以进一步提高效率

网友U:
建议先看一下  开关电源的起振电路是否正常工作了   另外就是   电路自激震荡是否未充分振荡导致能量不够  从而芯片未能正常工作

网友V:
开关电源起振条件是:相位匹配,初始时环路增益大于1。你开关电源不满足这条件

楼主:
好,我试试,多谢啊

网友W:
不起振估计跟PFM是没有关系,具体还要分析一下才能定位

网友X:
PFM是器件根据负载电流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