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HZ的方波同步信号用2812的什么资源采集最好

楼主(2018-11-09):
50HZ的方波同步信号用2812的什么资源采集最好

网友A:
能详细描述一下吗?

楼主:
做一个2812的开发项目,其中有如下一功能:前有模拟电路(比较器),对50HZ的工频电压信号整成50HZ的方波信号,高为3.3,低为0,此方波信号作为系统的同步信号来控制功率器件,如可控硅。

楼主:
原本采用的方法是用20K的中断里查询,分辨率为50US,而同步信号1度的时间是55US,也就是误差达到1度。用2812的什么资源来做此功能最好呢

网友B:
分辨误差呢

楼主:
分辨误差起码不高于0.1度。

网友C:
定时器来做应该比较好

网友D:
定时器的捕获功能的看看的

网友E:
这个一般还是采用中断的处理方式的

网友F:
可以使用ADC了。

网友G:
需要其他的信号吗?

网友H:
比较器就行。

网友I:
方波信号是多大的?

网友:
具体说一下你要求实现的功能

网友J:
利用定时器

网友K:
采样外部中断口的电平逻辑

网友L:
采样是行的。

网友M:
测量输入信号的频率?

网友N:
按抽样定理,抽样的速度至少是信号最高频率的2倍才行

网友K:
直接赋值

网友F:
2812自带的ADC电路。

网友J:
只用到片内中断请求

网友G:
方波很简单了。

网友:
这个采样的方式有很多呢。

网友H:
比较采样计算。

网友I:
幅值能够到多少呢?

网友N:
脉宽捕捉实现

网友M:
不是有个比较模式吗?

网友L:
自带的ADC芯片。

网友O:
可以使用CAP

楼主:
多谢,能否说具体点

网友P:
你要求实时性很高吗?

楼主:
很高,捕捉误差不能大于5us

网友Q:
CAP的实时性很差啊

网友B:
如果是干净的方波,用外部中断行不?

网友P:
2812中事件管理器的捕获单元完全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加上一些变M/T等的算法     误差可以到0

楼主:
算了,先结贴了,我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