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考虑哪几个因素

楼主(2018-11-09):
对上拉电阻和下拉电阻的选择应结合开关管特性和下级电路的输入特性进行设定,主要需要考虑哪几个因素

网友A:
驱动能力与功耗的平衡。以上拉电阻为例,一般地说,上拉电阻越小,驱动能力越强,但功耗越大,设计是应注意两者之间的均衡。

网友B:
下级电路的驱动需求。同样以上拉电阻为例,当输出高电平时,开关管断开,上拉电阻应适当选择以能够向下级电路提供足够的电流。

网友B:
两单片机之间的通讯常用的也就三种方式,UART,I2C,SPI,主要的保证两单片机之间的通讯频率一致就可以了啊

网友C:
频率特性。以上拉电阻为例,上拉电阻和开关管漏源级之间的电容和下级电路之间的输入电容会形成RC延迟,电阻越大,延迟越大。上拉电阻的设定应考虑电路在这方面的需求。

网友D:
这个需要综合的进行考虑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驱动能力与功耗的平衡。以上拉电阻为例,一般地说,上拉电阻越小,驱动能力越强,但功耗越大,设计是应注意 ...

楼上说的这个很重要的

网友F:
上下拉电阻的使用的要考虑实际的情况的

网友G:
要取决于电路系统本身的需要

网友H:
拉电阻用于输入信号引脚,通常的作用是将信号线强制箝位至某个电平

网友I:
控制信号每次拉低L都会产生VCC/R1的电流消耗

网友J:
强拉与弱拉之间没有严格说多少欧姆是强弱的分界

网友:
可以使用外部控制信号将已经上/下拉的信号线根据需要进行电平的更改。

网友K:
上拉电阻越大则充放电常数越大

网友L:
OC门电路必须加上拉电阻,才能使用。

网友M:
驱动能力与功耗的平衡。

网友N:
不同电路的高低电平的门槛电平会有不同

网友O:
IO口实际电流在不同电平下也是不同的

网友K:
会把原先比较陡峭的数据边沿变得平缓

网友G:
不同应用场合中会对电阻的阻值要求有所不同

网友:
内部也是有限流电阻的

网友H:
防止信号线因悬空而出现不确定的状态,继而导致系统出现不期望的状态

网友J:
一般我们使用的拉电阻都是弱拉

网友I:
控制信号每次拉高H也会产生VCC/R2R 电流消耗

网友O:
确保足够的驱动电流考虑应当足够小

网友N:
电阻应适当设定以确保能输出正确的电平。

网友M:
一般地说,上拉电阻越小,驱动能力越强,但功耗越大,设计是应注意两者之间的均衡。

网友L:
在COMS芯片上,为了防止静电造成损坏,不用的管脚不能悬空,一般接上拉电阻产生降低输入阻抗

网友P:
下拉电阻呢

网友Q:
原则和上拉电阻是一样的。

网友R:
许多实际中,还是上拉电阻的为多。
上拉下拉电阻的主要作用是在电路驱动器关闭时给线路(节点)以一个固定的电平。

网友B:
可以把几位说得总结一下

网友S:
电阻应适当设定以确保能输出正确的电平,电流

网友C:
高低电平的问题的还是需要注意门线电压的。。

网友R:
考虑你的IO的驱动能力呢。

网友T:
你要应用在哪里呢

网友C:
上下拉电阻的设计主要要考虑阻值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