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比SN74LVCU04A更快速的反相器吗?

楼主(2018-11-09):
有比SN74LVCU04A更快速的反相器吗?

网友A:
Intel CPU工作频率几个G呢,应该比它快吧。。

网友A:
SN74LVC1GU04DBVR这个比它稍微快一点

网友B:
SN74LVC1GU04比楼主用的型号确实快了一点点,3.3V下群延时快0.1ns

楼主:
引用 网友B:
SN74LVC1GU04比楼主用的型号确实快了一点点,3.3V下群延时快0.1ns ...

4M的频率,经过反相器就变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4M的频率,经过反相器就变形了

4MHz也就是边沿会变缓,不至于多严重,是示波器的影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4MHz也就是边沿会变缓,不至于多严重,是示波器的影响吧?

50%占空比的PWM,经过反相器后就成55%占空比了

网友A:
PWM怎么要从反相器走。。。。

网友A:
4M,周期250ns,5%是12.5ns。
变化那么大应该还有其他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4M,周期250ns,5%是12.5ns。
变化那么大应该还有其他原因。

两路50%占空比的PWM,其中一路需要经过反相,但是反相后,占空比相差太远,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