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使用USB虚拟串口功能,如何知道电脑端是否打开了串口?

楼主(2018-11-09):
如题,
STM32使用USB虚拟串口功能,如何知道电脑端是否打开了串口?

楼主:
现在的想法是,当PC端打开这个串口时,MCU这边发一个字符串过去,但是如何知道PC端已经打开了呢?

网友A:
查看串口是否被占用呢

网友B:
串口调试助手。

网友C:
楼主有什么想法呢

网友D:
usb哪有串口呢

网友E:
就是查看设备管理器

网友F:
只能通过软件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现在的想法是,当PC端打开这个串口时,MCU这边发一个字符串过去,但是如何知道PC端已经打开了呢? ...

使用什么接收的

网友H:
这个无法判断。

网友I:
电脑端无法判断。

网友G:
引用 楼主:
现在的想法是,当PC端打开这个串口时,MCU这边发一个字符串过去,但是如何知道PC端已经打开了呢? ...

串口调试助手吗?

网友A:
设备管理器上查看。

网友F:
别的方法也实现不来的。

网友B:
很多的串口可以检测到的。

网友J:
电脑提示串口已被使用

网友C:
打不开就是已经打开了呢。

网友E:
串口软件呢

网友D:
不是usb吗?

网友I:
看看是否能够接收到字符吧。

网友H:
串口软件可以看出来是否打开

网友K:
打开的时候会初始化波特率,可以根据这个来判断...

网友L:
自己写上位机,检测串口串口是否存在,上位机先发送字符

网友M:
如果是USB虚拟串口,是可以检测到软件打开串口的。
软件打开串口的时候,会发一系列的配置字,比如 SET_LINE_CODING 等,不是软件发送的,是虚拟串口驱动发送的,
参考这个** https://bbs.21ic.com/icview-1652460-2-1.html 中的源码
里面有一个 VCom_ReConfig 变量,在 main.c 和 usb_prop.c 文件中, 收到 SET_LINE_CODING 配置的时候 这个变量会自增变化,检测到这个变化就知道串口被打开了。

网友N:
MCU 上面要关注的是 DCD/DTR 信号。这个信号是通过 CDC Control 协议发送的。

网友O(2020-10-12):
我现在也想了解这方面的问题,请问有解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