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回归初心】+车载中控显示屏拆解

楼主(2018-11-09):
    手上有一个汽车中控显示屏模块,看着做工不错,拆解分享给大家。    1、整体外观正面图,屏幕是7寸电阻触摸屏。

    2、外观背面图

    3、拿掉后盖,看到里面面目

    4、主控芯片,飞思卡尔MCU: MCIMX516A

    5、电源芯片:国半芯片:LM22676TJ-5.0

    芯片手册图

        器件资料:

    6、拔下来核心板

    GPS模块:NEO-6M-0-001

    7、主板背面图

    7.1、主板背面电源芯片: BD3931HFP

    芯片资料:

   7.2、电源TVS管

     电源TVS管:SM6A27
     器件资料:

    7.3、主板控制芯片:R32C

    器件资料:

    7.4、音频处理芯片:BD37533FV

    芯片资料:

    7.5、这个应该是蓝牙芯片

    没有找到资料

    7、拿掉主板,显示屏驱动板图

    7.1、驱动显示屏使用的芯片是TW8811C

    没有找到完整的资料。只找到了一部分
    资料: TW8811C.pdf (213.01 KB)

    7.2、显示屏接口
    从这个触摸屏线看,应该是电阻屏,只有四根线。

    8、核心板正面

    主芯片是飞思卡尔MCU: MCIMX516A
    器件资料:
    9、核心板反面

    10、显示屏外边的塑料边框是卡扣结构,国定显示屏没有螺钉,直接卡到上面,最后外壳上有固定塑料外壳的螺钉。结构相当的结实还容易装配。

    11、通过拆解这个中控屏,看电路结构猜测到,这个应该跑WIN CE系统或linux系统,显示屏驱动是靠瑞萨R32C MCU来驱动,GPS、蓝牙和外部一些接口是有飞思卡尔主芯片来处理。

网友A:
请教一下,图3右下角的电解电容下边涂的是什么胶?作用是抗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