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W25 Flash数据读写错误

楼主(2018-11-09):
使用STM8L芯片、W25Q16Flash,先将要存储的扇区1数据读出放入备用扇区0,将数据修改后,再讲修改的数据和备用扇区0的数据,存回扇区1,但是存储的过程中,要么数据存不进去,要么存入的数据有问题,请各位帮忙看下是什么问题?
void Write_Admin_Passord(uc *p,uc passordNum)
{

        ui i,n;

        uc flashBuffer[256];

        W25q16_Erasure(0);

        for(n = 0;n < 16;n++)
        {
                W25Q16_Read(4096+n*256,flashBuffer,256);

                W25Q16_Write(n*256,flashBuffer,256);
        }

        W25q16_Erasure(1);

        W25Q16_Read(4096,flashBuffer,256);

        for(i = 0;i < passordNum;i++)
                flashBuffer[i] = p[i];

        W25Q16_Write(4096,flashBuffer,256);

        for(n = 1;n < 16;n++)
        {
                W25Q16_Read(n*256,flashBuffer,256);

                W25Q16_Write(4096+n*256,flashBuffer,256);
        }

}
void W25Q16_Write(ul address,uc *data,ui j)
{
    ui i;
    while(W25_Read_Busy());

        W25_Write_Enable();

    W25_CS_ENABLE();

    W25_SPI_Write(0x02);
    W25_SPI_Write(address>>16);
    W25_SPI_Write(address>>8);
    W25_SPI_Write(address);

    for(i = 0;i < j;i++)
    {
        W25_SPI_Write(*(data+i));
    }

    W25_CS_DISABLE();
}
/*===============================================================
        *功能说明:W25 读数据
        *传入参数:地址、数据、个数
        *返回参数:无
=================================================================*/
void W25Q16_Read(ul address,uc *data,ui j)
{
    ui i;

    while(W25_Read_Busy());

    W25_Write_Enable();

        W25_CS_ENABLE();

    W25_SPI_Write(0x03);
    W25_SPI_Write(address>>16);
    W25_SPI_Write(address>>8);
    W25_SPI_Write(address);

    for(i = 0;i < j;i++)
    {
        *(data+i) = W25_SPI_Read();
    }

    W25_CS_DISABLE();
}

void W25q16_Erasure(ul Dst_Addr)
{
        Dst_Addr *= 4096;

        W25_Write_Enable();

        while(W25_Read_Busy());

        W25_CS_ENABLE();

        W25_SPI_Write(0x20);

        W25_SPI_Write((uc)((Dst_Addr)>>16));
        W25_SPI_Write((uc)((Dst_Addr)>>8));
        W25_SPI_Write((uc)Dst_Addr);

        W25_CS_DISABLE();

        while(W25_Read_Busy());
}

ui SPI_Flash_ReadID(void)
{
        ui Temp = 0;

        W25_Write_Enable();

        W25_CS_ENABLE();

        W25_SPI_Write(0x90);//发送读取ID命令

        W25_SPI_Write(0x00);
        W25_SPI_Write(0x00);
        W25_SPI_Write(0x00);

        Temp |= W25_SPI_Read()<<8;
        Temp |= W25_SPI_Read();

        W25_CS_DISABLE();

        return Temp;
}

网友A:
擦除/写入是需要时间的,可以查询状态来检查芯片是否完成了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擦除/写入是需要时间的,可以查询状态来检查芯片是否完成了操作。

我上面贴的程序都有读忙检测的while(W25_Read_Busy());

楼主:
有哪位大神知道,可能是哪里产生的问题么?

网友B:
flash 写入数据前需要擦除

网友C:
不是先擦除再写吗

楼主:
因为定义不了4096这么大的数组,所以采用分开读取,但是读取完成修改数据之后怎么写入呢,如果分开写入,写一次之后就只能擦除再写,那分开的数据包就会被覆盖,整体写入,定义不了那么大数组,纠结啊

网友D:
好像是一段一段的擦除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像是一段一段的擦除

最少擦除4K

网友E:
擦除 是按页擦除的
写之前 必须擦除

这个就是不如 EEROM 简单的地方了!

网友F:
直接写肯定不行,要擦再写。好像擦除的过程就是往里面写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