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T100测温电路用51单片机

楼主(2018-11-09):
温度0-100用pt100测量,用51单片机,精度0.5度。单片机用的stc12c60s2,直接用单片机内部ad来转换。想问一下各位用电桥法好还是用恒流源做好。我们老师说用电桥法做简单;我室友说恒流源更好,电桥法电阻要用高精密电阻,而且难调,他说用tl431做。

网友A:
按你老师说的,可以做。
给你个参考,运放用轨到轨,比如LN8541MR-G,5毛钱吧。R3换成PT100
AD基准没有单独做,把单片机3.3V电压做稳定了一般也满足要求,要求高也可以用基准电源。

@traps :计算的注意换算关系,其他不影响
我是5V供电应该差不多吧 7805输出5V
啥软件啊

网友B:
恒流源本身就对温度敏感,会导入额外误差,一般用电阻类测量温度,精度要求高的,就必须用电桥,至于电阻,采用1%的金属膜电阻就行了,一般市面上金属膜电阻就是1%的精度,谈不上精密不精密。计算时候,对于更高要求的测量,你可以把电桥的其余3个金属膜电阻的温度系数算进去(100ppm/℃)。
然后建立公式,或者表格,由于铂电阻温度-阻值线性度非常好,表格都不需要太密,中间你可以线性插值。
用查表法的好处是,你不需要建立什么公式,只需要按照设计,搭好线路,然后你通过精确标定,测量出0℃和100℃时候,运放的输出,然后就可以建立表格、並很好的使用了。

楼主:
可以吗这样

网友C:
肯定电桥更好,电桥可以接成3线的方式,可以抵消传感器的导线电阻。
至于精度,只要电阻没有大的温漂即可,这么低的要求,精度不是问题。
至于调试困难,也是不存在的,现在的电路,都很少用电位器的,大致范围准确了,直接软件标定高低几点即可。

网友A:
你先仿真下,改变PT100阻值,输出是不是你想要的
R7选取留些余量,不要用极限值
注意放大倍数,不要超过运放输出的最高电压,LM358应该不是轨到轨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