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制造展示]
DIY改造制作定时恒温饭盒

楼主:
DIY&分享—GravityShare

上一次拆解过一款普通的电热蒸煮饭盒,普通蒸煮饭盒虽然使用和操作简单但是功能单一,不能设定时间或者设定温度加热。为改善这个缺点,这一次在蒸煮饭盒的基础上DIY制作一个具有定时加热,恒温保温的定时恒温饭盒。

那么如何DIY制作做一个定时恒温饭盒呢?
G01  定时恒温饭盒
G02  定时恒温饭盒
P01  定时恒温饭盒
播放下面视频观看最直接的制作过程播放视频
V01  制作过程

详细图文部分↓
一、制作准备
1、效果图
定时恒温饭盒时间和温度的显示由4位数码管实现,另外设计有4个按键实现对应参数的设定和功能选择:
P02  成品效果图
2、材料工具准备
1、蒸煮饭盒1个
2、定时恒温控制器1套
3、线材工具等等
P03  DIY主角
二、设计原理
1、原理
这次DIY的定时恒温饭盒主要添加的功能有两个。第一个是定时功能:可以设定加热时间,启动后当设定时间到达即停止加热;第二个是恒温保温功能,设定恒温温度之后,饭盒内的温度会一直恒定保温在设定好的温度:
先将原来的蒸煮饭盒的原理图示画出来,然后根据需求,添加定时恒温控制器实现功能:
P04  改造前原理图示
在原有的基础上,添加定时恒温控制器,主要控制的是PTC的开光来控制温度的大小:
P05  改造后定时恒温饭盒原理图示
定时恒温饭盒的控制板主控制芯片为:STM8S103。测温元件采用的是:NTC单端玻封热敏电阻。开关电源转换模块规格为:输入~220V,输出+5V 700mA。有源蜂鸣器、数码管、轻触按键以及万用板。5V控制的继电器,最高可经过250V3A电流,电流余量足够了:
P06  定时恒温控制器
三、DIY过程分享
蒸煮饭盒的电源输入是~220V三线插座:
P07  电源插头
将准备好的蒸煮饭盒通电检测功能正常,按键和指示灯正常。
盒子的底部有铭牌信息;功率为250W、输入电源电压是50Hz的交流220V电压以及其容量为1.2L
取下底部的四个硅胶脚垫可以看到脚垫下面的十字形固定螺丝,拧出四个固定螺丝就可以打开外壳了:
P08  拆开内部
根据焊接好之后元件的位置用笔描出需要开孔的位置和大小,然后完成数码管开孔:
P09  数码管安装孔位
接着讲按键的四个孔位也开好,就可以将数码管按键模块安装好了:
P10  安装数码管按键
将控制板安装到切割好的凹槽内,并且将各个模块连接到控制板上:
P11  连接模块
再加上热熔胶进行固定:
P12  上胶固定
数码管周围也加上热熔胶:
P13  上胶
用导热胶将热敏电阻粘连到PTC发热铝板上面,然后再用高温胶带将整个热敏电阻覆盖住防止脱落:
P14  粘上高温胶带
焊接和固定蜂鸣器的位置,最后在热缩管上面加上一层高温胶带:
P15  加高温胶带
合上盖子,这样就大功告成啦:
P16  合盖
四、成品欣赏
定时加热时间模式设置,当前设置倒计时加热时间05:30
P17  定时模式
恒温温度设定模式显示:80℃:
P18  恒温模式
最后就是结束制作啦!
五、最后有话说
这次的DIY制作的定时恒温饭盒最后的效果很理想,相对与开始时的蒸煮饭盒的单一功能更加有优势,适用的场合更加得广泛了。
GravityShare—DIY。
END

网友A(2018-11-13):
然后在加个遥控,牛X了

网友B:
好厉害   很用心!!!

网友C:
菜鸟踏过留印。

网友D:
牛X啊,,不过按键有点难按吧,感觉按几下即掉了

网友E:
动手能力很强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然后在加个遥控,牛X了

加一个APP 更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牛X啊,,不过按键有点难按吧,感觉按几下即掉了

弄一个触摸按键也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然后在加个遥控,牛X了

这个注意确实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厉害   很用心!!!

感谢你的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D:
牛X啊,,不过按键有点难按吧,感觉按几下即掉了

按键确实难按一点,受限于位置

楼主:
加app那就有点大财小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弄一个触摸按键也可以啊

这个位置的触摸按键容易误触

网友E:
提下而已

网友F:
你可以加一个WiFi模块,可以远程定时开启煮饭,就智能了;

网友G:
很棒,赞一个,改成触摸按键会更好。

网友H:
创意不错值得学习,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