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软件再升级

楼主:
添加了自动搜索当前所有串口的功能

           string[] strCom = SerialPort.GetPortNames();
            if (strCom == null)
            {
                MessageBox.Show("本机没有串口!", "Error");
                return;
            }
            foreach (string com in System.IO.Ports.SerialPort.GetPortNames())
            {
                cb_ComNo.Items.Add(com);
            }

这个软件

网友A(2018-11-09):
其实还有一种很暴力的办法,挨个把端口号打开一遍,能打开的就是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还有一种很暴力的办法,挨个把端口号打开一遍,能打开的就是能用的 ...

果然很暴力。后期做个热插拔识别,插上之后识别是哪个com口。